萌新求教

楼主(2018-03-31):
我把开关电源、滤波器、步进电机驱动 的地线都接到一块大铝板上,然后大铝板接大地,铝板面积大于这些器件的面积总合。请问这样会产生干扰吗?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求大神教导。

网友A(2018-12-13):
步进电机会有大电流回流到PCB-GND,如果这对你电路敏感地方没有影响,那么没关系咯。大铝板是良好地,对EMC有很多好处

网友B:
考虑一下地回路的问题

网友C:
我司专业生产ESD静电保护器件原厂,免费提供测试整改服务。可以联系18549815080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