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有人做过照度计吗?有人知道照度计怎么做吗?

楼主(2018-03-31):
照度计的照度是怎么换算来的,AD测得是电压值,这个电压和照度都是怎么来换算的?

网友A:
用模拟的只能是区别亮和暗,要做照度计,推荐用数字感光探头.
比如:BH1750FV

网友B:
可以标定

网友C:
电压和照度应该有个对照表,参考传感器资料

网友D:
应该可以标定的

网友E:
亮度先转成电流,电流转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