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一个关于矩阵键盘多个按键按下的问题!

楼主(2018-03-31):
如图所示,行线RO、R1为输入,列线C0、C1为输出。
当按钮S1,S2,S3同时按下时,则列线C1与行线R0连接,RO与C0连接,C0与R1连接(四个线全连接)。此时,扫描码C0=0,C1=1,读取到R1为1,即S4也误为按下。这显示是不对的,不知道有什么其他方法识别出正确的按键状态吗?

网友A:
可以加电阻或者二极管

网友A:
加上二极管之后,只能由C上的电平带动R上的电平,反过来不行,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了

网友A:
例如这样,这样的话,按你说的情况,即使S1、S2、S3都按下,在C0=0,C1=1时,
因为C1=1,且S2按下,所以R0=1,
虽然S1按下了,但因为有二极管,所以C0不会被拉高,所以R1=0,所以不会误判S4按下,如果S4真的按下了,会通过S4旁边的二极管将R1拉高。

网友A:
不过一般矩阵键盘都是以低电平作为有效电平,这时候把二极管反过来就可以了,这时候在C端输出低电平,如果按键按下,相应R上的电平被拉低,而由于二极管的截止作用,不会拉低另外的C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例如这样,这样的话,按你说的情况,即使S1、S2、S3都按下,在C0=0,C1=1时,
因为C1=1,且S2按下,所以R0= ...

C0=0,可以通过二极管传送到R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0=0,可以通过二极管传送到R0?

C0=0,R0被C1拉高,是1,这时候S1旁边的二极管反偏截止,R0到C0的通路是不通的。

网友C:
楼主如果是想节约IO口,还想检测多个按键按下,可以设计ADC按键电路啊,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0=0,R0被C1拉高,是1,这时候S1旁边的二极管反偏截止,R0到C0的通路是不通的。 ...

我的意思是S1被按下,C0怎么通过二极管使R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S1被按下,C0怎么通过二极管使R0=0?

你要获取S1的状态,就要C0=1,C1=0,这时候R0会被C0拉高,变成1.

网友A:
这个是扫描式获取的,所有的C线依次为1,同时去检测R线上的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获取S1的状态,就要C0=1,C1=0,这时候R0会被C0拉高,变成1.

原来是这样,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过一般矩阵键盘都是以低电平作为有效电平,这时候把二极管反过来就可以了,这时候在C端输出低电平,如果 ...

学习了,厉害啊

网友E:
我没有看明白楼主到底在疑问什么,不过我有一个好用的矩阵键盘驱动。

网友E:
列线输出IO要设置成开漏输出的。

网友F:
这个真地很好办,在测到按键是,输入和输出对调,再读一下输入,对照以前就可以读出是谁按下了

网友G:
楼主想得太复杂了,软件就能过滤识别,自己好好在思考下怎么弄!

网友H:
按键不多直接用ADC啊,一个IO就解决了,而且,你这个问题是你软件没有处理好,行列扫描再想想。

网友I:
推荐用AD吧。用IO口扫描矩阵键盘,理论可行,实际应用要加很多东西,还要在板子上调试硬件。AD抗干扰强,实现也简单。

网友J:
怎么没有高手留言呢,不能让帖子沉下去,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