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多输入的或门,或非门,10输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3-31):
可以考虑使用一片最便宜的单片机。

网友B:
用多片扩展吧。

网友C:
LZ没有提到速度要求,速度不是很高的话,10个二极管就可以做或门(或与门)了,再加个三极管就可以做”或非门“或“与非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没有提到速度要求,速度不是很高的话,10个二极管就可以做或门(或与门)了,再加个三极管就可以做”或非 ...

LZ没有空间了,泥让他弄一堆这玩艺儿,哈哈
其实用多片8输入芯片扩展,采用超小型封装还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没有提到速度要求,速度不是很高的话,10个二极管就可以做或门(或与门)了,再加个三极管就可以做”或非 ...

目前是这么做的,但是兼容性不行,采集单片机5V TTL的高低电平没问题,但是采集工业传感器,那些接近开关之类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没有空间了,泥让他弄一堆这玩艺儿,哈哈
其实用多片8输入芯片扩展,采用超小型封装还是可行的.

是个新思路唉,我是没想到,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没有空间了,泥让他弄一堆这玩艺儿,哈哈
其实用多片8输入芯片扩展,采用超小型封装还是可行的.

t叔是我偶像,特别厉害

网友F:
可以考虑用便宜的单片机,otp的,有几毛钱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是这么做的,但是兼容性不行,采集单片机5V TTL的高低电平没问题,但是采集工业传感器,那些接近开关 ...

用T叔推荐的芯片 不也是5V供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T叔推荐的芯片 不也是5V供电么

用二极管三极管搭建的逻辑电路,兼容性不好,但是这些逻辑芯片会好很多

网友H:
那可以用分立元器件搭建的,具体可以参考数字电路的部分,采用二极管和电阻

网友I:
我其实赞同 CPLD 方案。一片 CPLD,一次性把板子上绝大多数的零散逻辑芯片全部取代,有概率会便宜,空间也可以省掉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