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基础篇——FAT 文件系统实验

楼主(2018-03-31):
实验目标:
1. 了解 FAT 文件系统
2. 学会移植 FATFS
3. 学会使用 FATFS

楼主:
我们学习了 SD 卡的使用,并且学会了怎么对 SD 卡进行读写操作,不过要
真正应用 SD 卡,必须学习使用文件系统。什么是文件系统呢,操作系统用于明
确磁盘或分区上的文件的方法和数据结构,即在磁盘上组织文件的方法。我们电
脑的 windows 系统使用的就是 FAT 文件系统,大家都知道,一般我们新买的 SD
卡,如果没有使用过,插入电脑的时候都要先格式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SD
卡里面没有建立 FAT 文件系统,所以格式化之后,建立了 FAT 文件系统,电脑
才能识别 SD 卡上面的内存和文件。FAT 文件系统根据字节长度,有 FAT12、
FAT16、FAT32。

楼主:
FATFS  简介
FATFS 是一个完全免费开源的 FAT 文件系统模块,专门为小型的嵌入式系
统而设计。它完全用标准 C 语言编写,所以具有良好的硬件平**立性,可以
移植到 8051、PIC、AVR、SH、Z80、H8、ARM 等系列单片机上而只需做简
单的修改。它支持 FATl2、FATl6 和 FAT32,支持多个存储媒介;有独立的缓
冲区,可以对多个文件进行读/写,并特别对 8 位单片机和 16 位单片机做了优
化。

楼主:
FATFS  的移植
FATFS 源码文件说明
我们这里移植示范使用的是 R0.09b 版本,在我们例程文件下有一个 R0.09b
版本的压缩包。

楼主:
我们解压该压缩包,会得到两个文件夹:

楼主:
其中 doc 文件夹是各种使用说明,有英文版的和日文版的。而 src 文件夹就
是我们要使用的 FATFS 源码:

楼主:
其中我们不需要修改的文件是:
ff.h FATFS 和应用模块公用的包含文件
ff.c FATFS 模块
diskio.h FATFS 和 disk I/O 模块公用的包含文件
interger.h 数据类型定义

楼主:
里面还有个 option 文件夹,这个是可选的外部功能(比如支持中文等)。一般我们使用中文的话,将 cc936.c 添加到工程里面就好了。

楼主:
那么我们需要修改的文件也就两个了。
ffconf.h FATFS 模块配置文件
diskio.c FATFS 和 disk I/O 模块接口层文件

楼主:
ffconf.h 配置说明
这 ffconf.h 的头文件里面是关于 FATFS 的各种设置,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要来裁剪 FATFS,已达到自己想要的标准。我们来看一下它都有那些设置:
1) _FS_TINY
这个设置是配置是使用标准模式,还是微小模式。我们使用标准模式,
这里设置为:0。
2) _FS_READONLY
是否使用只读模式,我们选择可读可写。设置为:0。
3) _FS_MINIMIZE
这个设置是选择是否裁剪掉一些函数,具体裁剪那些,大家可以查看下
面的设置说明,我们这里使用的全功能模式。设置为:0。
4) _USE_STRFUNC
这个用来设置是否支持字符串类操作,我们选择使用。设置为:1。
5) _USE_MKFS
使用使用格式化,我们这里选择使用。设置为:1。

楼主:
6) _USE_FASTSEEK
使用使能快速定位,我们选择使用。设置为:1。
7) _USE_LABEL
是否启用磁盘卷标功能。使用也可以,不使用也可以。我们这里使用。
设置为:1。
8) _USE_FORWARD
这个是在 TINY 模式下的设置,我们这里使用标准模式,不理它。
9) _CODE_PAGE
这个用于设置语言类型。我们使用的中文。设置为:936
10) _USE_LFN
该选项用于设置是否支持长文件名(还需要_CODE_PAGE 支持),取值
范围为 0~3。0,表示不支持长文件名,1~3 是支持长文件名,但是存储地方
不一样。我们这里就默认使用 FATFS 本身的存储方式了。设置为:1。

楼主:
11) _MAX_LFN
设置最大文件名长度,我们直接设置最大。设置为:255。
12) _LFN_UNICODE
是否使用 FATFS 的字符编码。我们不使用。设置为:0
13) _FS_RPATH
这里也是一些函数裁剪,我们这里设置为:1。
14) _VOLUMES
这里设置的是支持的卷轴数量,我们挂载 SD 卡,有时候可以挂载下
FLASH,所以这里我们设置为两个:2。
15) _MAX_SS
这里是设置扇区缓冲的最大值,我们设置为:512。

楼主:
16) _MULTI_PARTITION
是否使用多重分区分配。我们这里设置为:0。
17) _USE_ERASE
使用使用扇区擦除。我们这里不那么麻烦,想使用的时候在设置。设置
为:0。
18) _WORD_ACCESS
这里定义使用权限。一般不使用。我们设置为:0。
19) _FS_REENTRANT
20) _FS_TIMEOUT
21) _SYNC_t
22) _FS_LOCK
这几个设置,我们都没有使用到,所以直接保持默认状态就好。

楼主:
diskio.c 移植
diskio.c 是最底层的接口函数。一般需要编写 6 个接口函数,如图:

楼主:
1) disk_initialize()函数

楼主:
移植代码如下:
/*-----------------------------------------------------------------------*/
/* Inidialize a Drive 初始化磁盘 */
/*-----------------------------------------------------------------------*/
DSTATUS disk_initialize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
{
DRESULT res = RES_ERROR;
int result;
switch (pdrv) {
case SD_CARD :
result = SD_Init();
if(result == 0)
{
res = RES_OK;
}
break;

case USB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
}
其实修改并不多,在这个函数里面,红色字体部分就是 SD 卡初始化移植部
分。

楼主:
2) disk_status()函数

楼主:
移植代码如下:
/*-----------------------------------------------------------------------*/
/* Get Disk Status 获取磁盘信息 */
/*-----------------------------------------------------------------------*/
DSTATUS disk_status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
{
pdrv = pdrv;
return 0;
}
这里我们不使用这个函数,所以我们什么都不写,直接返回 0 就好。

楼主:
3) disk_read()函数

楼主:
移植代码如下:
/*-----------------------------------------------------------------------*/
/* Read Sector(s) 读取扇区 */
/*-----------------------------------------------------------------------*/
DRESULT disk_read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BYTE *buff,  /*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LBA) */
BYTE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read (1..128) */
)
{
DRESULT res = RES_ERROR;
int result;
switch (pdrv) {
case SD_CARD :
result = SD_ReadDisk(buff, sector, count);
if(result)
{
res = RES_ERROR;
}
else
{
res = RES_OK;
}
break;

case USB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
}
SD 卡移植是红色字体部分。

楼主:
(4)disk_write()函数

楼主:
移植代码如下:
/*-----------------------------------------------------------------------*/
/* Write Sector(s) */
/*-----------------------------------------------------------------------*/
#if _USE_WRITE
DRESULT disk_write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const BYTE *buff,  /* Data to be written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LBA) */
BYTE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write (1..128) */
)
{
DRESULT res = RES_ERROR;
int result;
switch (pdrv) {
case SD_CARD :
result = SD_WriteDisk((uint8_t*)buff, sector, count);
if(result == 0)
{
res = RES_OK;
}
break;

case USB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
}
#endif

楼主:
5) disk_ioctl()函数

楼主:
移植代码如下:
/*-----------------------------------------------------------------------*/
/* Miscellaneous Functions 其他表参数的获取 */
/*-----------------------------------------------------------------------*/
#if _USE_IOCTL
DRESULT disk_ioctl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BYTE cmd, /* Control code */
void *buff  /* Buffer to send/receive control data */
)
{
DRESULT res = RES_PARERR;
switch (pdrv) {
case SD_CARD :
switch(cmd)
{
case CTRL_SYNC: //刷新磁盘
res = RES_OK;
break;
case GET_SECTOR_SIZE: //得到媒体大小
*(WORD*)buff = 512;
res = RES_OK;
break;
case GET_BLOCK_SIZE: //块大小
*(WORD*)buff = 8;
res = RES_OK;
break;
case GET_SECTOR_COUNT:
if(SD_ReadCapacity((uint32_t *)buff) == 0)
{
res = RES_OK;
}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USB :
res = RES_PARERR;
break;
}
return res;
}
#endif
红色部分就是移植部分。

楼主:
这个函数没有直接给在 diskio.c 里面,需要你自己写。代码如下:
DWORD get_fattime(void)
{
return 0;
}
因为我们例程里面没有使用时间,所以,直接返回零就好。

楼主:
好了,到这里我们整个移植过程也就完成了,只要我们添加到工程里面如下:

楼主:
FATFS  函数说明
FATFS 有许多函数可以提供给我们使用,主要函数如下:
1) f_mount - Register/Unregister a work area
2) f_open - Open/Create a file
3) f_close - Close a file
4) f_read - Read file
5) f_write - Write file
6) f_lseek - Move read/write pointer, Expand file size
7) f_truncate - Truncate file size
8) f_sync - Flush cached data
9) f_opendir - Open a directory
10) f_readdir - Read a directory item
11) f_getfree - Get free clusters
12) f_stat - Get file status
13) f_mkdir - Create a directory
14) f_unlink - Remove a file or directory
15) f_chmod - Change attribute
16) f_utime - Change timestamp
17) f_rename - Rename/Move a file or directory
18) f_chdir - Change current directory
19) f_chdrive - Change current drive
20) f_getcwd - Retrieve the current directory
21) f_getlabel - Get volume label
22) f_setlabel - Set volume label
23) f_forward - Forward file data to the stream directly
24) f_mkfs - Create a file system on the drive
25) f_fdisk - Divide a physical drive
26) f_gets - Read a string
27) f_putc - Write a character
28) f_puts - Write a string
29) f_printf - Write a formatted string
30) f_tell - Get the current read/write pointer
31) f_eof - Test for end-of-file on a file
32) f_size - Get size of a file
33) f_error - Test for an error on a file

楼主:
1. f_mount()函数
这个函数用来注册/注销文件系统对象(工作区域)的函数,在使用 FATFS 之
前,要先调用这个函数来注册文件系统,又称挂载系统。
它有两个输入参数:
1) 逻辑驱动器的标号。我们在 diskio.c 中有这么一个定义:
#define SD_CARD 0
那么我们的 SD 卡的逻辑驱动器标号就是“0”,当我们要挂载 SD 卡的时
候,这个参数就要设置为:0。
2) 指向文件系统对象的指针
这个是用来存放系统信息的变量,它的文件类型是结构体 FATFS,所以我们
只要定义 FATFS 类型的参数,传递给它就可以了。而如果是注销掉文件系统,
那么传递给它一个 NULL 指针就可以了。

楼主:
2. f_getfree()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我们用来读取内存空间要调用的函数,在使用说明里面,
它也给出如何使用这个函数的例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例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使用 f_getfree()来读取容量的步骤为:
1) 挂载文件系统。
例程上面没有写出要挂载文件系统,不过一般在进行 FATFS 的函数
操作之前都要调用 f_mount()函数挂载文件系统。
2) 调用 f_getfree()读取相应的参数。
3) 从文件系统参数中读取总的内存和空闲的内存。

楼主:
我们例程中调用的读取内存容量的函数如下:
uint8_t FATFS_GetFree(uint8_t *drv, uint32_t *total, uint32_t *free)
{
FATFS *fs1;
u8 res;
DWORD fre_clust=0, fre_sect=0, tot_sect=0;
/* 得到磁盘信息及空闲簇数量 */
res = f_getfree((const TCHAR*)drv, &fre_clust, &fs1);
if(res == 0) //表示读取成功
{
tot_sect = (fs1->n_fatent-2) * fs1->csize; //得到总扇区数
fre_sect = fre_clust * fs1->csize; //得到空闲扇区数
#if _MAX_SS!=512 //扇区大小不是 512 字节,则转换为 512 字节
tot_sect *= fs1->ssize/512;
fre_sect *= fs1->ssize/512;
#endif
*total = tot_sect >> 1;  //单位为 KB
*free = fre_sect >> 1; //单位为 KB
}
return res;
}

楼主:
FATFS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int8_t showData[5] = {0, 0, 0, 0, 0}, ledState;
FATFS fs0, fs1;
uint32_t free, total, i = 0;
TFT_Init();
FLASH_Init();
GUI_DisplayInit();
USART1_Config(9600);
LED_Config();
while(SD_Init())
{
GUI_Show12Char(0, 126, "SD 卡初始化错误", RED, BLACK);
}
f_mount(0,&fs0); //挂载 SD 卡
f_mount(1,&fs1); //挂载 FLASH 卡
/* 读取 SD 卡 FAT 的容量和空余 */
if(FATFS_GetFree("0:", &total, &free))
{
printf(" SD 卡 FAT 错误!");
GUI_Show12Char(0, 147, "SD 卡 FAT 错误!", RED, BLACK);
}
else
{
/* 显示 FAT 容量 */
total >>= 10; //从 KB 转成 MB
free >>= 10;
printf(" sd card total memory:%d MB\n", total);
printf(" sd card free memory:%d MB\n", free);
showData[0] = (total % 10000 /1000) + '0';
showData[1] = (total % 1000 /100) + '0';
showData[2] = (total % 100 /10) + '0';
showData[3] = (total % 10) + '0';
GUI_Show12Char(0, 126, "sd card total memory is: MB",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192, 126, showData, RED, BLACK);
showData[0] = (total % 10000 /1000) + '0';
showData[1] = (total % 1000 /100) + '0';
showData[2] = (total % 100 /10) + '0';
showData[3] = (total % 10) + '0';
GUI_Show12Char(0, 147, "sd card free memory is: MB",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184, 147, showData, RED, BLACK);
}
/* 读取 FLASH 卡 FAT 的容量和空余 */
while(FATFS_GetFree("1:", &total, &free))
{
f_mkfs(1, 1, 4096); //如果读取失败,格式化 FLASH
i++;
if(i > 10)
{
break;
}
}
/* 显示 FAT 容量 */
if(i > 10)
{
printf(" FLASH FAT 错误!");
GUI_Show12Char(0, 84, "FLASH FAT error!", RED, BLACK);
}
else
{
printf(" FLASH total memory:%d KB\n", total);
printf(" FLASH free memory:%d KB\n", free);
showData[0] = (total % 10000 /1000) + '0';
showData[1] = (total % 1000 /100) + '0';
showData[2] = (total % 100 /10) + '0';
showData[3] = (total % 10) + '0';
GUI_Show12Char(0, 84, "FLASH total memory is: KB",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176, 84, showData, RED, BLACK);
showData[0] = (total % 10000 /1000) + '0';
showData[1] = (total % 1000 /100) + '0';
showData[2] = (total % 100 /10) + '0';
showData[3] = (total % 10) + '0';
GUI_Show12Char(0, 105, "FLASH free memory is: KB",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168, 105, showData, RED, BLACK);
}
while(1)
{
/* LED 灯闪烁 */
i++;
if(i>0xFFFFF)
{
i = 0;
if(ledState == 0xFE)
{
ledState = 0xFF;
}
else
{
ledState = 0xFE;
}
LED_SetState(ledState);
}
}
}

楼主:
本期的就到这里,感谢大家。

楼主:
月末最后一贴,下月继续努力。

网友A(2020-01-27):
FAT究竟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B:
如何实现fatfs在stm32的读写

网友C:
stm32移植fatfs,建立文件成功为什么在电脑上看不到

网友D:
stm32f4 文件系统fatfs怎么写

网友E:
在STM32平台下FATFS时如何映射

网友:
stm32 ucos sdio fatfs 读取文件名卡死

网友F:
stm32怎样将sd卡的.txt文件显示在lcd上

网友G:
stm32的flash分为code area和data area吗

网友H:
fatfs 内存数据怎么变成bmp

网友I:
stm32的flash能不能移植一个fat文件系统

网友J:
fatfs 会很费单片机内存吗

网友G:
基于stm32的fat文件系统的移植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B:
STM32的FatFS文件系统中如何创建和批量命名文件?

网友F:
fatfs单片机能读写csv文件吗

网友C:
stm32+mini sd卡+fatfs文件系统 读写很慢

网友:
ucos提供的文件系统是fatfs吗

网友E:
stm32 fatfs 怎么挂载sd

网友J:
怎样利用cubemx 使用fatfs

网友I:
使用fatfs读写速度怎么样

网友H:
stm32中file函数存在于哪个库函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