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什么问题? 430用CCS可以下载IAR就不行

楼主(2018-03-31):
ccs, IAR, BUG, UG, TI

MSP430单片机用IAR不能下载到单片机里 CCS就可以硬件是EZ430F2013,就是很早以前的那个U盘样子的开发板。很久没搞了,现在又想拿出来做个项目。
软件环境是:win10 X64
过程如下:
1、先装的IAR 7.10,用的官方的闪灯程序,编译成功。

驱动程序识别正确MSP-FET430UIF - VCP(COM3),设置正确的Device,设置Debugger。不能下载程序,提示Failed error:Failed to initialize Session aborted!

还有另一个现象,就是Starting debugger session:Load debug file。initializing hardware。。。。然后就死机了。

2、怀疑是版本问题,又装了
IAR C/C++ Compiler for MSP430   V3.40B/W32 [Kickstart] (3.40.2.3)

IAR Build   4.6  (4.6.0.0)

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  4.6  (4.6.0.0)

效果一样的。
3、换个台电脑,装的2的低版本的。仍然不行。
4、安装了CCS 6 。下载程序就正常。

请问什么问题,怎么解决IAR的下载问题?

楼主:
用DeviceIdentifikation检测,信息如下。会是编程器的固件版本问题吗?
/* ----------------------------------------------------------------------------
* UseCase     : DeviceIdentifikation
* Arguments   :
* ATTENTION: Default options used due to invalid argument list.
* ----------------------------------------------------------------------------
* Driver      : loaded
* Dll Version : 20409001
* FwVersion   : 10000000
* Interface   : USB
* HwVersion   : E 1.0
* Mode        : SBW4
* Device      : MSP430F20x3
* EEM         : Level 1, ClockCntrl 1
* UseCase specific tasks: ----------------------------------------------------
   The DLL supports 290 devices.
   Current device identified.
* ----------------------------------------------------------------------------
   Compare MSP430 device information of DLL to those obtained by device.
   No Mismatch.
* ----------------------------------------------------------------------------
   Current device IS supported by DLL.
* ----------------------------------------------------------------------------
* Driver      : closed (No error)
* ----------------------------------------------------------------------------
*/

网友A:
EZ430F2013是一个比较早的硬件工具了,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硬件驱动的问题,或者系统兼容性等(之前win10还没出来。。),等等。笔者没用过这个硬件,不敢下具体结论。
推荐使用最新的msp-fet。或者用launchpad系列开发板上的板载仿真器,兼容性也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EZ430F2013是一个比较早的硬件工具了,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硬件驱动的问题,或者系统兼容性等(之前win10还没 ...

兼容性问题?现在就是CCS完全正常,而IAR连接不上。
有段时间没关注430了,只是最近项目想要用才找出这个老家伙。
新版本的IAR不行,后面装的这个版本的IAR还是随机光盘里的(光驱都没有了,想办法拆了个老机器才弄出来的,肯定是光盘的软件,而且以前都用过的。不过实在没有XP或者win7来试验了。)
已经找朋友要了个开发板在路上了,等到了看看谁的问题吧。

网友A:
另外还有,使用的操作系统尽量使用完整的专业版或者旗舰版,不要用home版,不要用国内所谓的纯净版、精简版等等

网友B:
用IAR的话正确的驱动是CDC结尾的,你这个问题是系统少了几个文件,百度一下怎么装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