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二极管模型应用之桥式全波整流

楼主(2018-04-01):
理想二极管模型,一句话概括之,即

    正偏短路,反偏开路。

由此,可得二极管整流桥约束方程(由两个半桥构成):

    Ud1 ≥ max{Ua1,Ua2}

    Ud2 ≤ min{Ua1,Ua2}

    Id1 ≥ 0

    Id2 ≤ 0

在纯阻负载(无动态元件)前提下,约束方程变成:

    Ud1 = max{Ua1,Ua2}

    Ud2 = min{Ua1,Ua2}

    Id1 ≥ 0

    Id2 ≤ 0

下面给两幅图看看。

"理想二极管模型,一句话概括之,即 正偏短路,反偏开路。" 连门外汉的我都懂,竟有说是错的!还敢说三道四。

楼主:
整流,纯阻。

楼主:
如果负载并入一个电容(动态元件),那么就必须考虑前面的那个不等式约束方程。

下面再给两幅图看看。

楼主:
整流,阻容并联。

楼主:
注意上面的问号“?”。

楼主:
理想二极管模型是二极管模型中最简单且最常用的一个模型。当然,如果要关心正反偏间的“小信号”,那么就用“指数律”模型。先前已经给过详细说明。

楼主:
非线性分析中有个使用非常广泛的方法,就是分段线性化方法,上述方法就是此法的一个具体应用。

关于这些知识,“21学堂”相关课程梳理中都会论及,感兴趣的可以到时去看看。

楼主:
最后补充说明一点,由于相关实际电路中存在有各类动态元件(含分布和寄生元件),故实际情况会复杂得多。

网友A:
二极管符号比较帅,走路上遇到肯定认不出,只能在本贴里认识!

楼主:
更正图片:

网友A:
帅哥发明的约束方程也是错的。

思考题:理想二极管的约束方程是下面哪个?
一,当i>0时,v=0;当v<0时,i=0
二,v>=0,i<=0,vi=0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想二极管模型是二极管模型中最简单且最常用的一个模型。当然,如果要关心正反偏间的“小信号”,那么就用 ...

貌似 指数律指数规律是两个不同的定义,指数律专门指数运算的规律,与乘法交换律同一级别概念?

网友A:
我这上网就是给大师擦屁股的,大师跟特朗普一样,嘴比裤腰松,想类死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 指数律 与 指数规律是两个不同的定义,指数律专门指数运算的规律,与乘法交换律同一级别概念?

二极管“指数律”模型指:

    i = Is (e^(u/Vt)-1)

“大信号”下,忽略其中的“-1”,表示成

    i ≈ Is e^(u/Vt)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指数律”模型指:

    i = Is (e^(u/Vt)-1)

   你这个说法是不是按“类指数规律增长的模型”更妥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说法是不是按“类指数规律增长的模型”更妥当?

若不嫌打字(或写字)麻烦,当然是“越详细越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若不嫌打字(或写字)麻烦,当然是“越详细越好”。

概念正确性和严谨性怎能自己随便省略字?况且你这“省略”的“指数律”跟另外一个运算概念的指数律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概念正确性和严谨性怎能自己随便省略字?况且你这“省略”的“指数律”跟另外一个运算概念的指数律撞上了 ...

谈“概念正确性和严谨性”,这里数学式子都给出了,还能有什么歧义?

反过来,下式倒是很有“商榷”的余地:

    1+2+3+... = -1/12

严格说,那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导,甚至是忽悠。

注:这是关于那个调查帖子所涉内容之一,到时将会给出完整的评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谈“概念正确性和严谨性”,这里数学式子都给出了,还能有什么歧义?

反过来,下式倒是很有“商榷”的余 ...

这个东西不是我自己定义的,是人家老外数学家说的,你要喷去喷人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