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O保护请教

楼主(2018-04-01):
STM32-SPI-LCD 接口保护问题 请教
要用STM32 SPI1 刷LCD屏幕  SPI2 刷LED电子屏幕(点阵)
需要解决静电问题 会导致STM32接口损坏 SPI是高速接口
想要保护STM32 IO 不知道怎么做  请教大家 请多指点  谢谢!!
加TVS 和接口芯片保护 是否可以 推荐下  感谢!!!

楼主:
是不是应该是ESD不是TVS

网友A:
理论上是ESD最好,实际上用两个4148二极管上拉下拉效果也很好

网友:
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可以解决了,而且spi接口很少用esd的,对信号有延迟

网友B:
加缓冲 比如244 芯片
IO串33R 电阻
靠近连接器 可以对地并TVS

楼主:
244芯片速度能够吗? STM32F1 SPI 时钟是36M 担心 244芯片 速度不行
如果接口芯片可行 两个4148二极管上拉下拉应该在接口芯片这边 对不

Input Rise and Fall Time 4.5V  500ns  是不是2M速度 应该不够用

楼主:
还有 就是 SPI 在1米范围内 干扰会不会出问题 是否可以用屏蔽线处理 比如屏蔽的FPC排线

网友C:
1米,速率多少啊

楼主:
最高速  SPI1 DMA刷LCD SPI2 刷LED感谢回复

楼主:
这两款 做SPI ESD 可以吗?

网友D:
最好不要用4148,可以考虑低结电容的TVS管对高速信号影响不大。

网友D:
TPD2E001DZDR

网友E:
不行就隔离

楼主:
隔离的意思是光耦或磁耦吗?磁耦高速好像挺贵的

网友F:
TVS 就可以了  不过要选结电容很小的才可以, 另一方面  TVS的位置也很重要 ,SPI 接TVS后 地要处理好,大面积覆铜

网友:
tvs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TVS 就可以了  不过要选结电容很小的才可以, 另一方面  TVS的位置也很重要 ,SPI 接TVS后 地要处理好,大 ...

感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两款 做SPI ESD 可以吗?

没用过。但是认为可以。

网友G:
没用过。但是认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