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串联短路断裂有什么原因

楼主(2018-04-01):
PCB板上的一颗MLCC 0402 0.1UF 16V 电容 短路了,显微镜下能看到电容断裂了,但是板上还有同个料在使用,一些会一些不会,这是料的质量问题吗,还是什么,有大神能帮忙看下 已经排除电压问题。

楼主:
有大神可以分享分享经验

网友A:
回流焊问题吧,冷却速度过快

网友B:
你的图都挂了,看不见,所以没有人能帮你。

网友C:
SMT时的设备有问题,估计被打坏的多数,因为,贴片电容或者贴片电阻都太脆了,不小心就会被打出裂纹。

网友D:
瓷片电容很脆的,磕碰都容易损坏。查下来料和焊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E:
电容在生产过程被撞击过,或者分板/装配时PCB变形太厉害,导致电容被掰断;
一句话就是外部机械力量导致。

网友F:
pcb哪个位置的容易坏 ?

网友G:
看不到图片,通常这种情况最大的可能是布局不当,太过靠近PCB边沿,尤其是拼版,PCB在形变时将电容拉断。其它的还有焊盘和回流焊工艺、焊锡材料等问题,但比较少见。最少见的是元件本身质量问题,但后二者与布局不当的表现截然不同,不会局限于特殊位置(边沿)而是会发生于任何位置。

网友H:
是MURATA电容吗?
被板子变形应力搞得?
还是离板边太近裁板搞得?

网友I:
高温或者挤压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