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运放可以互换吗,用作放大电路

楼主(2018-04-01):
请问可以用AD8045代替AD8009用作放大电路,不考虑PIN TO PIN,谢谢了

网友A:
起码,你得把你的那个“放大电路”功能指标说清楚。否则,这种问题等于没问。

不过,建议还是自己根据自己的技术要求去选器件,这是一种“技能”。

此外,强调一点,“放大电路”(一种模拟电路)必须由其功能技术指标具体制约(其实,还有一个实现成本的制约)。

网友B:
最重要是压摆率不同,其次还有带载能力,输入失调电压等。压摆率AD8045比AD8009低了不少,这时候要考虑下输入信号的频率的上升沿的斜率是否小于SR的斜率?

网友C:
二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选型是要根据具体信号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