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关于42V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8-04-01):
做智能充电器的朋友们,给42V锂电充电,可以直接MOS管做PMW开关控制电流,将42V充电电压直接加在电池上,这样可不可行 ?

网友A:
你的图也太草率了吧,如果图是这样,MOS加了和没加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楼主你想要打破“常规思维”吗?哈哈

想到一块儿了哈哈

网友C:
可以改进下
做个限流 然后再控MOS
充电的时候检测电压 电流 实时控制
可以再串个继电器 预防MOS 失控 继电器强关

网友D:
直接上电MOS表示很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进下
做个限流 然后再控MOS
充电的时候检测电压 电流 实时控制

我想省掉电感,不用BUCK电路做,直接把电压加到电池上,通过MCU输出PWM控制电流,不知这样会有没有问题。小电流,单节锂电可以这样直接充电的,省去了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