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全桥电压型逆变器的双环PI控制波形畸变的原因

楼主:
硬件模拟电路实验,全桥电压型逆变器开环环控制时模型比较理想,如图1.可当加入PI控制后,波形出现如图2所示的畸变问题,请教各位大神分析分析可能的原因。
PI控制器是用运放搭的

图2 闭环PI控制结果

图2 闭环PI控制结果

图1 开环控制结果

图1 开环控制结果

网友A(点评):
开环控制波形比较理想,加入PI后就有畸变,自己分析可能是PI部分引入的,换过不同型号的运放,都存在类似的畸变,麻烦各位大神发表下意见,谢谢~

网友B(2018-04-17):
用硬件搭逆变反馈补偿的都是高手

看看是不是引入反馈以后有干扰了

网友C:
你的 Plant 传递函数建立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