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时钟线串磁珠

楼主(2018-04-01):
STM32给SDRAM的CLK上面目前有一个小电阻,发现EMI超标和该CLK有关,但是在CLK上串磁珠发现CLK上冲和下冲比较严重,波形失真。

请问这种情况如何处理?有办法抑制加bead后的过冲吗?谢谢

网友A:
你串了多大的电阻
CLK 时钟多少?
磁珠型号多少?

网友B:
串联电阻33~75ohm 可以不过冲. 不过EMI 不能完全怪这clk. 是SDRAM内部被此clk驱动大量COMS门电路同时切换造成超值脉冲电流在电源线上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