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IO驱动NMOS管的问题

楼主(2018-04-01):
我使用N76E003的10个IO驱动15路NMOS管,5路单独使用IO驱动,还有10路,每2路共用1个IO驱动,发现共用IO驱动的NMOS管貌似都没法打开。是否是因为N76E003的IO内部是极弱上拉,导致外部的NMOS管的GS端的10K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太低导致?1路可以驱动,2路共用IO的话,相当于2个10K电阻并联之后只有5K,导致得到的电压更低的缘故?我把GS端电阻改为51K即可。我还试了不改10K电阻,把G端加一个强上拉电阻2K到5V,也解决问题。希望有老师可以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除P2.0外,其他IO都以配置成推挽输出,5V供电时IO输出电流可达20mA,别说MOS管,就算三极管都能推动

网友B:
对,你输出控制,就用推挽。

网友C:
推挽模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