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ad转换问题,ad转换时死机

楼主(2018-04-01):
各位大神,我做ptc传感器的温度控制器,温度升高时,ad值也增大,增大到一定值后,数码管显示的温度值就出问题,就亮一个0,像死机,是不是程序跑飞了,温度低时,显示正常,非常奇怪,是不是ad转换的速率问题?或定时器的干扰?但是我只做温度显示时,是正常的,或是其他程序的干扰,想了许多办法也没解决,谢谢

网友A:
AD转换速率在初始化时就设置好了,和输入电压的高低没什么影响,估计是你的软件溢出了,自查吧

楼主:
是溢出了,发现了,有个变量溢出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