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Y3280-CapSense-MBR3试用】+Arduino触控

楼主(2018-04-02):
上一篇,介绍了CY3280-CapSense MBR3评估套件 硬件原理图和EZ-Click 寄存器配置软件的安装和使用,接下来今天就用Arduino Uno 开发板+ Arduino IDE 通过I2C接口和CY3280-CapSense MBR3 通过i2c通讯完成数据交换。
首先,还需要再了解下CY3280-CapSense MBR3套件的I2C硬件原理图:
原理图中的J13 和 J14 是桥接 I2C的跳线设置,默认是和套件自带的PSoC 5LP 通过J13,J14连接的。使其可以直接通过MiniUSB接口和PC端通讯的。
原理图中一共提供了3种配置跳线的方法:
1.    (J13-1)+(J13-2)和(J14-1)+(J14-2)配置接通PSoC 5LP
2.    (J13-2)+(J13-3)和(J14-2)+(J14-3)配置接通CY8CKIT-042 PSoC 4 Pioneer套件
3.    去除J13和J14的跳线,接通R71和R72接线 配置Arduino 兼容I2C扩展接口

这里我们使用第3种方法:
就是Arduino 兼容的 I2C接口,我们需要把J13和J14的跳线去除,然后需要自己手动在套件上的R71和R72 (默认这2个电阻是没被焊接的)空电阻焊盘上用2个0欧姆的电阻连接即可。

去掉J13和J14的跳线帽

2个0欧电阻,准备焊接。。。

焊接好后的照片。。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需要使用套件里的Host 中断功能就需要用到Arduino D2引脚作为外部中断输入。

要使用带Host中断功能我们还需要通过在CY3280-CapSense MBR3套件上的J15进行配置。
我这里选择B的方案:

就是把J15 第2-3,4-5对接,就可以。

原理图和硬件上的修改基本就完成,接下来就是使用EZ-Click 配置对应的寄存器配置,然后再生成配置文件,直接就可以嵌入到Arduino的代码里使用了。
我直接用自带的例程修改下,就可以。。因为在c盘,必须动用管理员权限了。。如果不是安装在c盘可以忽略此处。。

好了,打开后,因为我想使用Host中断输出给Arduino的D2中断触发。。
需要配置Host interrupt pin: HI/BUZ/GPO7选项,这样配置就完成。

点击Generate Config File就可以生成配置文件了。

到例程目录下,就可以找到生成好的配置文件。直接复制黏贴就可以使用了。。

好,准备工作都完成了,就直接打开Arduino IDE 撸起来吧。
贴个截图,过程就不在这再多介绍了。

arduino例程在此:

在Arduino例程里,配置是4个触摸按键,控制WS2812的RGB各个通道的颜色值和一个关闭通道。读取数据的反馈通过中断触发然后通过I2C再去读取触摸传感器各个按键,做出对应的操作。。
下面贴图,看效果吧。。

触发WS2812 点亮绿色

触发WS2812 点亮蓝色
最后一键关闭。。。

最后总结:
CY3280-CapSense MBR3评估套件还是非常的方便快速开发触摸应用的,官方提供的文档和例程都是非常容易上手。。

网友A:
给广场舞大妈们配一套彩灯

网友B:
楼主很棒,参考你的方法,我试试移植到STM32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棒,参考你的方法,我试试移植到STM32上

不错,期待你移植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错,期待你移植成功。。

我看了下用户手册和你的程序,我发现对用户手册没有详细的主机和开发板的IIC通信协议,不知道你是不是基于官方的Arduino例程来开发的?有没有详细的IIC通信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用户手册和你的程序,我发现对用户手册没有详细的主机和开发板的IIC通信协议,不知道你是不是基 ...

http://www.cypress.com/file/46226/download 你参考下这个文档。。。我是用arduino 例程修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www.cypress.com/file/46226/download 你参考下这个文档。。。我是用arduino 例程修改的。。 ...

这个文档里有介绍协议,非常感谢!我去找找有没有STM32的例程

网友C(2018-06-21):
引用 网友B:
这个文档里有介绍协议,非常感谢!我去找找有没有STM32的例程

移植到STM32了吗?我也正在移植

网友(2018-08-17):
好好好,可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