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会用网络分析仪吗?

楼主(2018-04-02):
络分析仪的使用方法介绍
  网络分析仪概述
  网络分析仪是一种功能强大的测试测量的仪器仪表,只要按照流量正确使用和操作,可以达到极高的精度,它通过使用自身的信号源来进行比对和测量其他电子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子零件、网络接头、电缆线等电气特性和性能参数是否符合标准和要求,能精确地测量入射波、反射波、传输波中的幅度和相位信息,通过比值测量法定量描述被测器件的反射和传输特性。它的应用十分广泛,在很多行业都不可或缺,尤其在测量无线射频(RF)元件和设备的线性特性方面非常有用。
  网络分析仪在正确使用的前提下,是某些最精确的射频仪器,典型的精度为±0.1dB和±0.1度。它可以进行精确,可重复的RF测量,提供的配置和测量能力像他们应用范围一样广泛。选择合适的仪器,校准,功能,以及采用可靠的RF测量方法,可以最优化你的测试的结果(网络分析仪应用案例)。
  常用的网络分析仪的基本结构
  网络分析仪主要由信号源、信号分离装置、接收机和处理显示单元组成,下面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1)信号源:由36GHzYIG振荡器、3.8GHz介质振荡器、源模块组件、时钟参考和小数环组成的合成信号源,可以提供多种信号输出。
  (2)测试装置:一般是由定向耦合器和开关构成,其作用是分离反射信号和入射信号,从而进行初期的信号分离和预处理。
  (3)信号接收机:测试装置预处理的信号经过处理之后的再次处理,其作用是对用于信号的下变频及中频数字信号处理,供输出使用或者显示比对,接收机主要是由取样/混频器、中频处理和数字信号处理等部分组成。
  (4)显示器:起作用是直观的可以看出显示输出或者信号比对等,用于字符和图形的高亮度、高速显示,主要有由图形处理器、高亮LCD显示器、逆变器等部分组成。
  网络分析仪的使用方法介绍
  网络分析仪的常用技术及性能参数
  (1)测试端口输出频率:范围、分辨率、精度等;
  (2)输出特性:功率范围、分辨率、电平精度、电平线性、阻抗、二次谐波、三次谐波、非谐波寄生信号(典型值)、与混频器有关的非谐波寄生信号等;
  (3)测试端口输入特性:频率范围、平均噪声电平、最大输入电平、损坏电平、阻抗、谐波、二次谐波、三次谐波、谐波测量精度及动态范围等;
  (4)群延迟特性:范围、孔径、群延迟精度等;
  (5)结构特性:尺寸、重量等。
  其他的还应该包括了解它的方向性、耦合度、插入损耗、最大输出、连接器,以及其他的一些校准的配件零件等。
  一般网络分析仪的准备阶段/校准方式/操作步骤/执行方式/注意事项
  (1)准备阶段
  准备网络分析仪和DUT;清洁,检查和测量所有连接器;如果使用SOLT校准,选择一种处理非插入式连接的方法;连接分析仪的电缆和适配器到分析仪上;
  (2)校准方式
  选择适当的校准工具包或定义输入校准标准;设置IF带宽并平均以最小化校准期间的噪声;手动校正或使用自动校准;采用熟知的核查标准验证校准质量;保存仪器状态和校准。
  (3)操作步骤
  1、首先设置频率:按CENTER键(假如设置中心频率为506M的滤波器,就直接设置为506M)。
  2、在设置带宽(显示带宽):按SPAN键,一般设置为100M
  3、再按CAL键→CALIBRATEMENU(第三个键)→RESPONSE(再第二个键)→THRU
  4、再按MARKER键设置第一个标记点,再按MARKER设置第二点,在依次内推(一般设置5个标记点。比如说设计414M(带宽16M)的滤波器各MARKER应如下标记:
  网络分析仪的使用方法介绍
  (4)执行方式
  连接DUT;从校准步骤中得到合适的校正参数;测量并保存DUT参数。
  (5)注意事项
  电缆连接器、阻抗转换器、驻波电桥和匹配负载等器件应严格区分75Ω和50Ω两种特性阻抗、因其外径及连接螺纹相同,容易混淆。应避免将75Ω阳头与50Ω阴头连接,这样会造成电路不连续无法测试;更应避免将50Ω阳头与75Ω阴头连接,因为这将彻底损坏75Ω阴头的插孔;阻抗转换器、匹配负载、驻波电桥及测量探头均应小心轻放,妥善保管,防止从高处跌落而影响其性能及最终测量结果;各器件连接时,应注意连接转动时的方法,只允许转动活动螺母保证插针与插孔作直线移动。否则插针和插孔会发生螺旋运动而加快磨损,以及很可能使内部插针插空松动而无**常使用;电缆连接头装好后,应仔细检查插针是否位于正中,必要时应设法校正,使其对中,避免损坏待连接的连接器插孔
  总结
  网络分析仪作为一种测量网络参数的新型测试测量的仪器,直接测量有源或无源、可逆或不可逆的双口和单口网络的复数散射参数,以扫频方式输出各散射参数的幅度、相位频率特性,以供进行信号比较和再次利用,随着科技的发展,一种具有自动分析性能的自动网络分析仪产生,让电子元器件/电路设计/电路性能等检测的精度得到更大的提高,计算能力和精准度也大大的提高了,同时也更加便捷,可以快速的对测量结果逐点进行误差修正,并自动换算出其他几十种网络参数,如输入反射系数、输出反射系数、电压驻波比、阻抗(或导纳)、衰减(或增益)、相移和群延时等传输参数以及隔离度和定向度等。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电子工程师,不论是初学者还是已经从事这一行业的精英来说,都有极大的可能性会需要使用和掌握它,因而网络分析仪的使用显得尤为的重要。**就是从它的性能、基本结构以及告诉大家使用它需要注意的一些技术及性能参数。最重要的是分析了一般网络分析仪的使用时需要掌握的准备阶段/校准方式/操作步骤/执行方式/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