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管输出+大偏置电阻可以直接使用ADC采集环境光信号吗?

楼主(2018-04-02):
光敏管输出+大偏置电阻可以直接使用ADC采集环境光信号吗?光敏管输出大概在40-100ua左右,搭配一个20K的电阻,得到的电压应该是800mv-2000MV左右

网友A:
光敏管都有暗电流的存在,一般情况下是要有模拟滤波的。

谢谢

网友B:
接AD的话,光敏管的输出最好接运放隔离放大然后给AD转换采集啊

网友C:
有些情况下当然是可以的。
1、你这种工作在光伏模式下的光电二极管,有一些缺点,负载电阻和PD的结电容会影响其带宽。如果带宽不重要,可以增大负载电阻,因为这样可以增大输出电压。这种方式的优点是 暗电流小。加运放再加反向偏置的话,可以增大带宽,减小结电容从而增大反应速度,但是会增加暗电流。
2、这种直接接电阻还有一个缺点是:如果你的PD的输出阻抗较大,这种方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AD的话,光敏管的输出最好接运放隔离放大然后给AD转换采集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情况下当然是可以的。
1、你这种工作在光伏模式下的光电二极管,有一些缺点,负载电阻和PD的结电容会影 ...

谢谢回复,我自己做一下实验看看

网友D:
可以.  我们产品都这样用. 问题是别选错光电管.  选人眼特性的 光敏 才对头.滤除红外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  我们产品都这样用. 问题是别选错光电管.  选人眼特性的 光敏 才对头.滤除红外干扰 ...

谢谢

网友E:
确认清楚ADC输入阻抗和光敏管输出阻抗才能评估是否可以不加运放隔离、直接ADC采集。

网友F:
最好用IV转换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情况下当然是可以的。
1、你这种工作在光伏模式下的光电二极管,有一些缺点,负载电阻和PD的结电容会影 ...

我今天早上实验了一下,STM32f103读取ADC值没有问题,c8051f350读取的总是0.前者是逐次逼近型ADC,后者是∑-Δ型ADC,电路的输入阻抗应该是电阻和光电管正向阻值的并联,小于电阻值(说错请拍砖),所以输出阻抗应该是小于STM32的ADC的最大输入阻抗的。请问您有用过c8051f350吗?程序是之前我用来测试光敏电阻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