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稳压电路

楼主(2018-04-02):
输入电压为12V,芯片之前输入正常,但输出不了5V,电路一上电就滋滋的响,XRP7664发烫,是什么原因?

不好意思,发重了

网友A:
接的什么负载呢?负载电流多大呢?估算一下XRP7664的自身功耗多大?如果过大,不加散热片肯定发热严重。而且输出电流也达不到2A。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B:
缺少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C:
不错不错,长知识了
【云端财税333456】

jiaxing-kaipiao.over-blog.com
taiyuan-kaipiao.over-blog.com
chengde-kaipiao.over-blog.com
longyan-kaipiao.over-blog.com
yancheng-kaipiao.over-blog.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少一个续流二极管

谢谢,续流二极管应连在哪呢?

网友D:
如果是同步的,就不需要外接续流二极管。
这个,还是自己仔细研究芯片的数据手册,检查焊接、器件。

网友E:
同步的不要二极管,断了负载看看有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