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调试板子遇到的if语句不成立,但是可以执行的情况

楼主:
在调试板子时,遇到的现象。
if语句判断,并不成立。ret的值是0,但是if(1==ret)语句却可以执行。这是什么情况,有图有真相。大家有碰到过的吗。指教一下

网友A(2018-04-02):
没有碰到过。
100%是你的问题,仔细检查。

网友B:
这么怪没遇到过呢

网友C:
可能else或其它地方也要执行此代码,
不影响最终结果,调试时优化要低些

网友D:
ret的值是可以修改的
或者 那行语句和其它行的语句内容重复

网友E:
代码优化去掉后再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代码优化去掉后再试试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