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牌DIY改装记录

楼主(2018-04-02):
工作项目中,有一个3x8段数码管显示的需求,无意中从网上有看到有大牛改装电子胸牌的帖子。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9193752551132542&wfr=spider&for=pc

因而对电子胸牌的原理做了仔细的了解。

选择的是淘宝上买的 ”乐闪优 五字电子胸牌“。
厂家不提供通讯接口,但提供PC上位机改字软件,本来想通过bus hound直接抓取USB通讯数据协议。
这样主机(Android) 可以直接把电子胸牌做数码管显示。结果,协议**还相对容易,
只是每次改字软件每次更新显示内容时,胸牌上都会固定的显示 “M1-8 ”,用来提示。故不能直接使用。

看来只能重写固件代码了;
1,胸牌上电前,按下靠近胸牌的按键,胸牌会进入DFU模式,但自己写的代码烧进去后,总是无法运行,每次都提示option bytes未擦除,这条路没走通。

2,找到芯片上的Jtag引脚,将PA13 PA14引脚接到J-link, j-link采用SWD 模式 可以调试代码了。
     但是因驱动GPIO中有用到PA13, PA14引脚,故中途调试时,调试一次后,就没办法再调试了,SWD引脚指向GPIO功能了。

3,最后想到用厂家的ISP串口下载功能。PCB板上Pin44 BOOT0脚强行接到了GND,但进入ISP需要BOOT0接VCC,故将芯片Pin44脚翘起,通过一个按键开关,来选择是接GND,还是接VCC,
顺便把Pin7 Reset引脚也接了出来,通过按键可以进行复位。PCB上预留了串口接BT模块的接口,故PCB上有USART1的接口焊盘,方便了不少。PA14->Usart1.TX PA15->Usart1.RX.

楼主:
(二) 胸牌点亮逻辑图

通过万用表测量,胸牌共11行,55列,GPIO点亮逻辑图如下:

从辑逻图中可以看出,每二列由一个GPIO控制。
所以驱动时序如下
1,先将要点亮的列GPIO设置为Push_Pull 输出高,其它输出低。
2,对选中列的11行进行扫描,每次扫描输出一行中二个灯的状态。

主要点亮函数代码附上:
void LED_Open(uint8_t x, uint8_t y)
{
       if(x >= LED_COL || y >= LED_ROW)return;
      Clear_All_LED();
      Write_One_LED_Pin(Led_GPIO_Port_Arrange[x / 2], Led_GPIO_Pin_Arrange[x / 2], 1);                //ÁÐѡͨ

     if (y <= 4){
         if(x % 2 == 0)
         {
               if(x <= 4 * y )         Write_One_LED_Pin(Led_GPIO_Port_Arrange[y * 2 + 1], Led_GPIO_Pin_Arrange[y * 2 + 1], 0);
               else                Write_One_LED_Pin(Led_GPIO_Port_Arrange[y * 2],         Led_GPIO_Pin_Arrange[y * 2],          0);
         }else{
              if(x <= 4 * y + 3)         Write_One_LED_Pin(Led_GPIO_Port_Arrange[y * 2 + 2], Led_GPIO_Pin_Arrange[y * 2 + 2], 0);
              else                     Write_One_LED_Pin(Led_GPIO_Port_Arrange[y * 2 + 1], Led_GPIO_Pin_Arrange[y * 2 + 1], 0);
         }
    }else{
        if(x % 2 == 0)
        {
               if(x <= 6 * y - 10) Write_One_LED_Pin(Led_GPIO_Port_Arrange[y * 3 - 4], Led_GPIO_Pin_Arrange[y * 3 - 4], 0);
               else                     Write_One_LED_Pin(Led_GPIO_Port_Arrange[y * 3 - 5], Led_GPIO_Pin_Arrange[y * 3 - 5], 0);
        }else{
               if(x <= 6 * y - 7)         Write_One_LED_Pin(Led_GPIO_Port_Arrange[y * 3 - 2], Led_GPIO_Pin_Arrange[y * 3 - 2], 0);
               else                    Write_One_LED_Pin(Led_GPIO_Port_Arrange[y * 3 - 4], Led_GPIO_Pin_Arrange[y * 3 - 4], 0);
        }
    }
}

网友A:
这位哥好牛叉,真的拆了。我一直在尝试联系他们家,哥有联系方式不?他们这种胸牌的销量还不错。

网友B:
这个要是能设计成无线数据传输的更好

网友C:
好便宜啊,看来成本很低啊

网友D:
这个很不错,估计量不小吧

网友E:
还可以这么玩儿啊,不错,学习了

网友F:
楼主我也玩过哦,花了好几天

不过我的是4字的,1块钱(可能是2块,忘了)买的

网友G:
楼主的动手能力非常不错

网友H:
测试单片机的方法给个赞

网友I:
牛X  给力  学习学习了

网友J:
不管怎么说,楼主动手的能力还是非常强悍的

楼主(2018-05-03):
现在胸牌屏改为了串口通讯接口,就做了一下串口的上位机软件,可以手动点亮屏。

项目中,要将游戏中的运动人物的时间,速度,个数显示到屏,在Excel中弄一些显示模板,
对协议也做了包装,上面只要发送 目标值(小数字)及即时值(大数字)就可以实现显示功能了。
这样游戏和硬件中都不需要含字库了。

具体软件Android游戏的同事正在调试使用,等样机出来后,我会上图,敬请大家期待哈~~~

(显示屏外套上滤光片后,显示效果就好很多,先上个裸照)

楼主:
最终的效果图出来了,实际的显示效果比拍出来的效果好。
拍出来的图片红晕太明显了,实际显示没有红晕。

配上不锈钢外壳,就是高大上

网友K:
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到楼主的骚操作。

网友F:
又看到这个帖子上来了,加油加油!顶一个!
这个电路板上应该没有限流电阻的,所以在那两列里如果亮的灯比较少,比如一两个的时候,会感觉特别亮。
显示效果上就是这方面有点遗憾。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位哥好牛叉,真的拆了。我一直在尝试联系他们家,哥有联系方式不?他们这种胸牌的销量还不错。 ...

没必要找厂家,在论坛找人设计生产就可以啊

网友L:
我之前也拆过这种胸牌,不过是mm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看到这个帖子上来了,加油加油!顶一个!
这个电路板上应该没有限流电阻的,所以在那两列里如果亮的灯比 ...

  确实是直接用IO口驱动,但并不是一列一列的扫描驱动,而是每次2个点一组扫描驱动.
存在亮一个灯或二个灯一起亮的亮度差别,但在IO推挽输出下,电流足够,所以亮度上并无太大差别。
或许这就正是此驱动的过人之处吧......

楼主:
要做样机,后续又买了两个,居然发现版本号不一样了,MCU换成了MM的单片机~~~~~~
找电话给淘宝店主,一是不给换,二要再买之前GD的版本,店主也爱理不理,态度不好。
可能是我没能如他希望的那样,没有下个大单给他吧~~~
下载了MM的下载软件,同样把BOOT0拉到高,用MM32ISP下载工具,然而怎么样都连不上,无法用ISP。
怀疑有二点:
1,MM单片机ISP串口不知是不是PA14,PA15,从MM资料中没有找到这方法的介绍。
2,网络上说MM单片机有些是没有ISP功能的。搞的我也很怀疑了。官方资料上,对ISP好像也很排斥一样,一点介绍都没有。

最后只能用终级一招了,换MCU。从嘉立创上买来GD单片机换掉它。

最终搞定!

网友M(2019-03-12):
你这个板子能卖我几个吗

网友N(2019-05-22):
谁能设计这种胸牌联系一下我吧,QQ:837510741

网友O:
太好了  真不错

网友P:
一定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