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转5V 1A电源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8-04-02):
这个芯片用的二极管是肖基特二极管吗,还有电感是用铁磁通功率电感吗?是的话外围电路体积会很大,有没有本身加外围电路体积都很小的,像LM7805一样,但发热比LM7805小很多的

网友A(点评):
12V转5V讲究不发热,就上DCDC,要是不考虑效率的话,就上你的7805

楼主:
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2656_1.html,我找打了,您推荐的确实挺薄的,谢谢

网友B:
那不就是DCDC么,国产有个品牌的很好用,名字我忘了...

网友C:
金升阳K7805T-1000R3系列

网友D:
TPS563201。可以用小体积贴片电感,同步整流不需要外加二极管,大厂产品耐操

网友E(点评):
TPS62163 更小。主要是开关频率高达2.25MHZ,电感可以微型化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E: 62163 比 563201 贵。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D: LM7805 封装空间必须可以放得下IC,电感,电容等才满足要求,楼主不差钱,没有限制价格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E: 563201 完全可以做到的。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D: 前者 170 mm2 这个尺寸 14.6 mm x 11.9 mm; 原厂给的优化设计参考尺寸。 后者是 27.5mm2,近似正方形

网友F(2018-07-06):
12V直接转5V,肯定要用到DCDC,体积小不倒哪里,如果你对效率要求不高,用7808转成8v,7805转5V,芯片也不会很烫。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那不就是DCDC么,国产有个品牌的很好用,名字我忘了...

你说的应该是深圳华之美,基本都是模仿美国MPS和凌特的芯片,我用过几款,效果还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2V直接转5V,肯定要用到DCDC,体积小不倒哪里,如果你对效率要求不高,用7808转成8v,7805转5V,芯片也不 ...

满载时,7808是4W,7805是3W,要很大的散热片了,怎么会不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