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ipm模块及功率输出问题

楼主(2018-04-02):
【不懂就问】
一个给伺服电机的驱动模块
540v直流输入(3相380v整流而来),经过ipm模块逆变输出
我看到ipm的IGBT最大可以过75A电流
这个驱动器功率为7.5kw,最大可持续电流是24A有效值,短时间可提供42A电流有效值
【1】24A和42A的持续电流是通过哪些参数设计而来?在控制板上有采样电阻,是通过这个来的吗?
【2】铭牌上的7.5kw功率怎么理解?我理解是驱动器输出电压和电流的乘积,最大值不超过7.5kw,在带负载测试数据上看到,转速、扭矩的数值,通过公式 转速×扭矩÷9550计算出的功率达到11kw,这和7.5kw关系就不理解?

网友A:
75A是IGBT的直流电流通过能力
一般情况下伺服电机驱动过载能力都比较强,好几倍,得看具体的负载特性;

1)24A和42A是电机的需求,设计它要靠采样电流,通过霍尔或者采样电阻,一帮都在功率电路部分;
2)7.5KW是应该是额定负载,铭牌上的信息可以通过供应商的网站去查命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A是IGBT的直流电流通过能力
一般情况下伺服电机驱动过载能力都比较强,好几倍,得看具体的负载特性;

谢谢,24和42A电流的问题,功率板上确实是有采样电阻,在开关电源原边,一个只有几Ω的电阻串接在原边MOS管的源极,通过它采样给MOS驱动芯片uc2844,是从这块电路来决定额定电流的?

肯定不是你说的这个电阻,如果是你算算损耗,估计散热成大问题 你没有原理图?

网友B:
楼主请问用什么型号的IPM呢?

网友C:
这个是大马拉小车问题,电机铭牌功率7.5kw,那么可以计算下电流7.5kw/(1.73*380)约等于11A.电机启动时电流可能会达到这个电流值的两倍或者在低速下运行时电流较大。另外,由于算法问题(vf控制),当输出电压达到380v时,实际输出功率小于计算功率,所以一般在在选用时会大一个功率等级(11k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大马拉小车问题,电机铭牌功率7.5kw,那么可以计算下电流7.5kw/(1.73*380)约等于11A.电机启动时电 ...

谢谢你,有问题可以继续向你请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