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LPC CAN 通信问题

楼主(2018-04-02):
不知道为啥,CAN通信最高跑500K,大于500K就不行了,
在做CAN通信的时候,设置了几个CAN的波特率,
#define CAN_BandRate_10K     0x0025C0F9
#define CAN_BandRate_20K     0x0025C07C
#define CAN_BandRate_50K     0x0025C031
#define CAN_BandRate_125K    0x0025C013
#define CAN_BandRate_250K    0x0025C009
#define CAN_BandRate_500K    0x0025C004
#define CAN_BandRate_800K    0x0025C002
#define CAN_BandRate_1M      0x0025C001

上面关于的BTR寄存器的数值,分别对应前面的波特率,10K到500K都没有问题,就是800K和1000K有问题,请大神指教一下看看我哪里算的不对呢?

网友A:
距离多远?
速率越高 ,距离越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多远?
速率越高 ,距离越近

举例就只有50CM ,就是从板子出来到CAN分析仪,很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举例就只有50CM ,就是从板子出来到CAN分析仪,很短的,

有没终端电阻?

楼主:
终端匹配电阻加了的。

网友A:
电路有没问题?
或找FAE

网友B:
电路有没问题?

网友C:
有没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