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稳压电路

楼主(2018-04-02):
输入电压12v,电流500mA,而输出电压仅为3.84v,大概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很正常啊,你按公式算算
(44200/11000)X0.9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啊,你按公式算算
(44200/11000)X0.925=

谢谢,为什么是这个公式,我用的是10K的电阻啊?

网友A:
DCDC电压输出都有一个计算公式,行业都差不多一下,你这个上传的图纸上就有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CDC电压输出都有一个计算公式,行业都差不多一下,你这个上传的图纸上就有你看看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