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单片机不能操作IO口?

楼主(2018-04-02):
我的N76E003 单片机用Keil 9.57 , C51 编译器,为什么不能操作 如 P12 = 0; P12 = 1 ;
这样的操作呢? 而用P1 = 0xFF;  P1 = 0x00; 灯可以闪动了,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遇到的朋友 ?

                P12 = 0;

//                P1 = 0x00;

                Timer0_Delay1ms(100);

                P12 = 1;

//                P1 = 0xFF;

                Timer0_Delay1ms(100);

网友A:
看芯片资料

网友B:
是不是接错了IO了?

网友C:
先搞懂P12表示什么东东?

网友D:
可能引脚不对,或者输出模式不对

网友E:
N76E003 默认是高阻输入 。你要这样操作的话,端口要配置成准双向 或者推挽输出

网友F:
那是因为你的P11/P12定义不对。

网友G:
P11 P12肯定定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P11 P12肯定定义错误

用的是一个山寨的开发板,原理图是官方的,PCB板子是山寨的电路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