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光电倍增管的后续电路小白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8-04-02):
最近老师让做一个探测微弱光信号的电路,用的是滨松的H10723-04的倍增管,可小弟对后续的电路不太懂,现在只是了解先I/V转换,后面应该先放大还是先滤波?有哪位大神有资料或者能指导一下?好多器件如电阻、电容该多大,不会算

网友A:
滨松的这个模块自带I/V转换、放大和滤波,你要做的只是供电电源和调节敏感度就是增益,然后就是你要拿这个输出的电压信号来干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滨松的这个模块自带I/V转换、放大和滤波,你要做的只是供电电源和调节敏感度就是增益,然后就是你要拿这个 ...

这个模块是自带,但是我这主要是用于测量光学元件的部分,后续的还要与汽其他的仪器连用,所以,这些模块是不用的

网友B:
第一级不要太大,要考虑GBW,后面可以再加一级反相放大。反馈都要有补偿电容,算好低通截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不要太大,要考虑GBW,后面可以再加一级反相放大。反馈都要有补偿电容,算好低通截止频率。 ...

可以具体指教一下吗?我这方面懂得实在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