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与STM8的CAN接口问题

楼主(2018-04-02):
本人最近开始学习CAN总线,在STM32上看到的CAN总线接口为 CAN2.0B 而 STM8的选型手册则只有CAN 我想问下两者的区别?

网友A:
都是有版本的,STM8没有具体说明支持哪一个;
同一家的产品,应该可以互连的;

网友B:
嗯, STM8 讲的是 beCAN, 也是支持 CAN 协议 2.0A 和 2.0B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