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不能操作IO口问题

楼主(2018-04-02):
新唐N76E003 单片机不能操作单个脚位,可以对整个端口操作,比喻 P12 = 0 ; P12= 1; 不能运行,P1 = 0; P1 = 0xFF;就可以运行,这是什么原因呢?

有没有朋友遇到 ?   我用的是 KEIL C51  9.57 最新版编译器,9.56也不行才升级到9.57的

                P12 = 0;

//                P1 = 0x00;

                Timer0_Delay1ms(1000);

                P12 = 1;

//                P1 = 0xFF;

                Timer0_Delay1ms(1000);

网友A:
怎么可能,除非你定义错误

网友B:
使用了新唐的例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了新唐的例程没有?

官方例程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官方的例子 GPIO的例子

#if 1

  while(1)
  {
//                clr_GPIO1;                                                                                        // Tiny board GPIO1 LED define
//                P0 = 0x00;
//                P2 = 0x00;
//                P1 = ~P1;

                P12 = ~P12;

                Timer0_Delay1ms(100);

//                P0 = 0xff;
//                P2 = 0xff;
//                P1 = 1;
//                set_GPIO1;
//                Timer0_Delay1ms(100);
  }
#endif

楼主:
引用 楼主:
官方例程也是一样的

#if 1

P1 = ~P1 ; 就可以正常运行

P12 = ~P12; 灯不闪了 ,怎么回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除非你定义错误

P1 , P12 是头文件中定义好的

楼主:
发现 void Timer0_Delay1ms(UINT32 u32CNT)  这个函数 里面的对 TH0 ,TL0的操作

clr_TR0;

                TL0 = LOBYTE(TIMER_DIV12_VALUE_1ms);                 //Find  define in "Function_define.h" "TIMER VALUE"
        TH0 = HIBYTE(TIMER_DIV12_VALUE_1ms);
                set_TR0;
没有先关闭 TR0 , 规格书上写到必须把TR0关闭,否则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发现 void Timer0_Delay1ms(UINT32 u32CNT)  这个函数 里面的对 TH0 ,TL0的操作

问题找到了,是开发板上标的引脚和图纸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