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使用LM26001(DC-DC)遇到的输出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8-04-02):
使用LM26001-Q1设计的3.3V输出电路,输入为12V-DC。

电路原理图是参考推荐电路做的。

遇到的问题如下:

使用3.3V供电的电路的负载是动态的,系统待机时3.3V消耗电流大概0.5mA,外部按键触发唤醒系统,工作电流大约200mA,通过示波器量测3.3V电压,发现在系统唤醒(就

是负载电流从0.5mA升到200mA)时,3.3V会有个明显电压跌落的时间,跌落幅度大概500mV,不稳定持续时间大概30us(这个时间和负载变化有一定关系)。

请教各位老铁,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使3.3V供电电压尽量稳定,波动尽量限制在100mV内。
规格书里的数据应该是40mV左右
电路图如下:

楼主:
怎么没有人发表看法呢

网友A:
这是电源里的常见问题, 负载突变时, 调整电路的响应速率不够.
这个响应往往是有器件的特性和反馈网络构成的. 这个反馈网络是可以调整一下的, 比如取样电阻 (上端电阻) 并个小电容

还有改变负载的突变情况, 可以在电源里增加滤波电容.

楼主(2018-06-19):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源里的常见问题, 负载突变时, 调整电路的响应速率不够.
这个响应往往是有器件的特性和反馈网络构成的 ...

并小电容试过了,没有改善。
主要还是滤波电容小了,因为DC-DC芯片小电流休眠工作频率低了很多,使用电容需要相应加大

楼主(2018-09-11):
最终发现是因为负载电流小,DC-DC芯片进入了休眠模式,工作频率低了,所以对应的电容也要增加才行

网友A:
嗯,这种情况,在空载到带载的突变中更为明显。
所以,在应用中,我们设计唤醒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减缓负载上升的速率来优化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终发现是因为负载电流小,DC-DC芯片进入了休眠模式,工作频率低了,所以对应的电容也要增加才行 ...

加大的电解电容试试呢

楼主:
楼上两位说的都有道理,已经都采取了针对措施,现在效果可以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