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三极管放大方波失真

楼主(2018-04-02):
如图我用Q4 TIP41C放大后面outA-是一个方波脉冲。这里都是好的,就是经过Q4,后方波失真的。请各位大侠指教指教,,急求。多谢

楼主:
请问为什么啊,想知道,但是无从下手。。原理是什么?大侠们@king5555

楼主:
R17和R19都换了,也接了负反馈电容。但是还是一点效果的不起啊,,,@king5555
各位论坛网友们求助啊。。

网友A:
负载是LC,输出当然会失真的了。
不知道你测试的波形是哪个点,估计是Q4的集电极了。
看电路原理,是方波输入,恒流驱动,恒流驱动接LC负载,怎么可能是方波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LC,输出当然会失真的了。
不知道你测试的波形是哪个点,估计是Q4的集电极了。
看电路原理,是方波输 ...

楼主没有给出方波输入宽度和频率,也没有给出电感量。从波形看,不是用LC并联回路作为负载。
猜测出现脉冲顶部下降和脉冲后下垂的原因,是电感量相对脉冲宽度来说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给出方波输入宽度和频率,也没有给出电感量。从波形看,不是用LC并联回路作为负载。
猜测出现脉 ...

那个电感不是负载,是一个1:8的变压器。我测得是次级变压器2,4端的引脚。带的是一个500R的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LC,输出当然会失真的了。
不知道你测试的波形是哪个点,估计是Q4的集电极了。
看电路原理,是方波输 ...

请看6楼。我上图了。。。负载不是那个电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电感不是负载,是一个1:8的变压器。我测得是次级变压器2,4端的引脚。带的是一个500R的大电阻。
...

首帖我已经看出是个变压器了。
6楼图更说明我在5楼猜测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电感不是负载,是一个1:8的变压器。我测得是次级变压器2,4端的引脚。带的是一个500R的大电阻。
...

在5楼我说:“没有给出方波输入宽度和频率,也没有给出电感量”。
现在仍然没有给出。

网友A:
三极管的负载是变压器初级和电容的并联,还有续流负载,还有次级500欧姆负载。
这有点复杂。
如果Q4发射极电压也是方波,就和Q4以前的电路无关了。
感觉C6是一个问题,变压器参数也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5楼我说:“没有给出方波输入宽度和频率,也没有给出电感量”。
现在仍然没有给出。 ...

方波频率为2HZ,宽度为0.5ms,变压器1:8的电感量我还不知道。。。

网友A:
非理想变压器,一定频带内这个变压器就相当于高通滤波器了,就等效于电容隔直接负载,如果电容不够大,脉冲的波形类似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波频率为2HZ,宽度为0.5ms,变压器1:8的电感量我还不知道。。。

那就对了。
首帖波形基本上是正常的。

网友C:
电感量与频率没有配合好。

网友D:
示波器用交流档还是直流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对了。
首帖波形基本上是正常的。

那我想得到正常的方波啊,怎么改进啊,大侠请指导,加大感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想得到正常的方波啊,怎么改进啊,大侠请指导,加大感量?

注意12楼gx_huang回复。同时注意14楼zyj9490回复。

“正常的方波”是什么意思?首帖波形整个在横轴以上,同时脉冲顶部保持水平?
波形整个在横轴以上,那是不可能的。TIP41集电极波形有直流成份,但变压器不可能传输直流,所以你的500欧电阻两端绝对没有直流成份。500欧电阻两端出现一个正向脉冲之后一定会出现一个数值为负的部分,以保证没有直流成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想得到正常的方波啊,怎么改进啊,大侠请指导,加大感量?

至于脉冲顶部倾斜下降,加大变压器原边电感量后可以改善。
但变压器这个东西,带宽很有限。如果能够注意绕制工艺,通常通带频率上限可以做到下限的100倍,再宽就比较困难了。你的脉冲重复频率2Hz,脉冲宽度0.5ms,对变压器通频带要求已经近千倍,要做这么宽相当困难。加大电感量之后,必定带来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漏感、分布电容……等等。脉冲顶部倒是平了,脉冲的前后沿却变平缓,不那么陡峭了。

网友E:
楼主为啥不直接驱动? 需要隔离吗?

网友F:
如果去掉C6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12楼gx_huang回复。同时注意14楼zyj9490回复。

“正常的方波”是什么意思?首帖波形整个在横轴以上 ...

maychang大侠,图中outA经过LF353,Q3和Q4的电路具体原理是什么,小弟对于三极管小信号放大好懵,希望大侠能不嫌烦,耐心讲解下其中的电路原理。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ychang大侠,图中outA经过LF353,Q3和Q4的电路具体原理是什么,小弟对于三极管小信号放大好懵,希望大 ...

这是最简单的运放加NPN的电压到电流的转换电路。
Q3/Q4接成达林顿,提高精度,可以改为NMOS。
这部分详解,自己找一下教科书。否则,讲了白讲,不知道你现在什么水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ychang大侠,图中outA经过LF353,Q3和Q4的电路具体原理是什么,小弟对于三极管小信号放大好懵,希望大 ...

“小弟对于三极管小信号放大好懵”
LF353、Q3和Q4构成的电路,已经不是小信号放大电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ychang大侠,图中outA经过LF353,Q3和Q4的电路具体原理是什么,小弟对于三极管小信号放大好懵,希望大 ...

LF353是运算放大器,在这个局部是开环使用。
Q3Q4对LF353来说,都是发射极输出(LF353输出端接Q3基极,Q3发射极接Q4基极,Q4发射极 接LF353反相输入端),所以LF353和Q3Q4构成闭环。
LF353同相输入端OUTA为零时,不用说Q3Q4均关断。OUTA电位上升,Q3Q4开始导通。但OUTA继续上升,LF353和Q3Q4构成闭环,从OUTA到Q4发射极电压增益约为1.2倍(条件是Q3Q4未进入饱和)。那么Q4集电极电流在Q4未饱和时大约是1.2倍OUTA除以5.1欧。不过,OUTA是脉冲信号,高电平时必定足够使Q4进入饱和才对。

网友G:
如果你要输出的是只有方波,为什么要如此费劲的折腾这样的驱动电路?如果要隔离就用一颗 6N137;然后用功率 MOS 搭 H 桥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LF353是运算放大器,在这个局部是开环使用。
Q3Q4对LF353来说,都是发射极输出(LF353输出端接Q3基极,Q3发 ...

这里为何要加入恒流驱动?
这个方案是否最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里为何要加入恒流驱动?
这个方案是否最优的?

谁驱动谁?
如果是Q4经变压器驱动变压器副边500欧负载,那不是恒流驱动,反而是接近恒压驱动。
如果是OUTA处的信号源驱动Q4,也不好说是恒流驱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里为何要加入恒流驱动?
这个方案是否最优的?

这是问题的关键。

      输出波形正是恒流驱动的波形,没毛病。

      如果从Q4集电极或从变压器输出端引入交流负反馈(原来的负反馈改成直流负反馈),变成电压驱动,会好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是问题的关键。

      输出波形正是恒流驱动的波形,没毛病。

我的看法:如果OUTA处脉冲幅度不太大,确实是恒流驱动(Q4经变压器驱动500欧电阻负载);如果OUTA处脉冲幅度足够大,足以使Q4进入饱和,则Q4经变压器驱动500欧电阻负载接近恒压驱动,Q4进入饱和后LF353Q3Q4负反馈失去作用。

网友I:
对,你前面的分析也很对。只是他引入负反馈,所以我猜这应该是一个脉冲放大电路,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他工作开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