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波多少为及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4-02):
没有标准。

网友B:
基准为±0.1%,模拟±1%,数字±2%

网友A:
三楼牛X!
从哪里来的数据?

网友C:
24v 及以下  纹波控制在20mV 以下

网友D:
这个没有标准的,要看你系统的精度。比如你的运放的PSRR大。纹波引入的失调相对就小。这个时候纹波电压就可以相对大点。还要看你的ADC精度,如果你的adc位数不大,纹波引入的电压误差不到一个位,这个时候纹波电压也可以相对大点。等等还有跟其他器件有关。

网友E:
应该没有吧
话说你的纹波准不准呢
别是测量造成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