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7805输出对地阻抗

楼主(2018-04-02):
未通电情况下,直接测量7805输出端对地阻抗应该是多少呢?测了好几只,有几兆欧的也有几百K欧的?这个输出对地阻抗对芯片的质量稳定性有什么影响么?datesheet上对于该数据也没有明确说明。求指教。

网友A:
消耗功率吧

网友B:
这是7805的内部电路

网友C:
这个参数应该没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7805的内部电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