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抄袭设计不成功,求支招!

楼主(2018-04-03):
      用stm32f429外扩sdram,驱动4.3寸RGB屏,无需触摸。整个原理图设计完全按照正点原子的最小系统来的,只不过sdram没有做等长布线处理——sdram放在背后。干脆附上pcb图好了。

      打板好调试运行demo程序,可以电路并在rgb上显示内容,也可以读写sdram。但运行stemwin的gui_init()就死掉了。

      代码都是按照原子来的,我的176脚的芯片内部flash和ram比原子最小系统的还多一倍。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A:
盗版也是要好好学习才行。

网友B:
最好截图发上来看下呗;

网友B:
除了等长,还有等间距要求;
还有长宽比例要求;

你降低读写LCD速度看看;

网友C:
干嘛要抄,买一块核心板也才200多吧。

网友D:
haha,为啥不抄 st 的?

新板子没有一下就调通的,也就是说你学别人的板子再溜,自己做也会发现坑,认真点.

网友E:
借此宝楼一用,抄了战舰103ze的原理图,自己画pcb打样了几块,需要可留言,也可以卖全套料。另外給点楼主抄袭经验,你那情况我似乎有过,应该是FMC配置问题,延时时间适当调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要抄,买一块核心板也才200多吧。

想参考下他们的设计呢!
看来核心板是得买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haha,为啥不抄 st 的?

新板子没有一下就调通的,也就是说你学别人的板子再溜,自己做也会发现坑,认真点. ...

看来核心板是的买一块了 ,老兄~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借此宝楼一用,抄了战舰103ze的原理图,自己画pcb打样了几块,需要可留言,也可以卖全套料。另外給点楼主抄 ...

谢谢回复~

有需要做103挂tft再找你哟

网友F:
我也觉得是你没抄好,降速度试试。

网友G:
是不是程序问题啊 你用内部SRAM 运行gui_init()成功吗?

网友H:
降低SDRAM的时钟频率,再来试试,一般是内存布线问题,大量使用内存(如连续刷屏)时会导致出错。

网友I:
使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网友J:
电路板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K:
你调试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
这跟ram大小没关系吧。

网友L:
在哪一步停止了?

网友I:
以前使用IAR也有问题。

网友J:
是不是哪里的配置不同呢?

网友K:
就是基本的单步调试。

网友:
看来硬件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呢。

网友L:
你查看一下报错的代码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觉得是你没抄好,降速度试试。

谢谢回复,打算重新布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降低SDRAM的时钟频率,再来试试,一般是内存布线问题,大量使用内存(如连续刷屏)时会导致出错。 ...

我也估计是这样的原因,决定重新布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程序问题啊 你用内部SRAM 运行gui_init()成功吗?

应该不是程序问题,单步调试过。和原子代码一样,接线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使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MDK5.4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路板都是一样的吗

接线一样,走线肯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在哪一步停止了?

运行gui_init()进入硬件错误,单步分析过,有时候在gui_config.c死掉,有时候在后面死掉,但后面的单步调试不进去。

网友M:
我估计你是CRC没有启动,这个不启动emwin是不会正常干活的

        /* 使能CRC 因为使用STemWin前必须要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网友H: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程序问题,单步调试过。和原子代码一样,接线也一样。

将程序中的SDRAM时钟频率降低,再来看是否正常。

网友H: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程序问题,单步调试过。和原子代码一样,接线也一样。

降低SDRAM的时钟频率,看看原子的跑多高的频率,如果降低能正常运行,基本可以确定是内存布线问题。

网友:
一步一步的调试检查问题

楼主:
又画了一次,可以加载通过啦!
说明是走线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N:
常被模仿抄袭,反感……

网友O:
分配的Stack可能太少了。。。。。软件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2020-05-10):
大神,分享一下改后的PCB

网友P:
你这查到这一步就戛然而止?接着干啊,哪里不会点哪里,哪里有问题先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这查到这一步就戛然而止?接着干啊,哪里不会点哪里,哪里有问题先找到啊 ...

后来OK了啊

多布几次就好拉!

网友Q:
建议购块原子的STM32F429 的开发板,逐次外扩sdram 加上SDRAM, 来跑您的代码。有个对照,就较好找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