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大神讲解电压工作原理

楼主(2018-04-03):
本人对电路来说就是新手,真心看不懂其工作原理

R3端 电压为12V0

网友A:
先去看开关电源原理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看开关电源原理的书

谢谢!

网友B:
你知道vo和vref的关系是啥?
至于内部原理,你可以大概看看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vo和vref的关系是啥?
至于内部原理,你可以大概看看框图。

只到一点,看能看懂一些,不能完全理解电路。

网友:
会计算就行了,Vo=VFB*(1+R4/R8)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到一点,看能看懂一些,不能完全理解电路。

你这么理解下吧
输出过大,内部反馈会使输出变小;同理输出变小反馈也会使输出变大;
这个反馈的过程一般是电流采样+比较器,
框图其他部分是保护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