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可以外扩8位的SRAM

楼主(2018-04-03):
[求助]STM32如何外扩8位的SRAM,还是说只能外扩16位的SRAM?有没有原理图和例子程序做参考,谢谢

网友A:
和16位类似的
1、选择8位的RAM;
2、FSMC总线初始化定义成8位就好了;
3、剩下就是程序的处理了

网友B:
是的, 不需要例程吧, 只要定义好地址, 就和 片內 SRAM 相同的使用方法了

网友C:
程序请参考固件库中外设样例程序中的FSMC下的SRAM,这个是16位的,自己改成8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