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怎么报这样的错误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3ff4fa"

楼主(2018-04-03):
那位能解释一下

网友A:
是在debug时候,程序运行结束时候提示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可以忽略不用理会的,在TI官方论坛上有一个**介绍了这个问题,具体链接地址忘记了,你可以上TI官方论坛搜索一下

网友B:
这是正常的表现,因为你没有BOOT ROM里的源代码。

在LOAD完程序后,请通过reset功能复位芯片,再通过restart功能使PC直接跳转到main()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debug时候,程序运行结束时候提示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可以忽略不用理会的,在TI官方论坛上 ...

是在程序开始运行的时候,换言之,就是程序不运行,报这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正常的表现,因为你没有BOOT ROM里的源代码。

在LOAD完程序后,请通过reset功能复位芯片,再通过resta ...

我这个是没有烧到flash的。之前一直都没事,最近时好时坏,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程序开始运行的时候,换言之,就是程序不运行,报这样的错误

这里有一篇TI官方论坛上的解释,参考连接: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c2000/f/56/t/86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