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该死的贴片元件型号

楼主(2018-04-03):
元件为第一张图当中的三脚元件

网友A:
难道不是个NPN三极管?

网友A:
一般电磁炉里面不会有奇奇怪怪的元件的吧,估计是PNP/NPN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新型贴片电子元器件速查手册 312页 54.4M 书签版 ◆〓
  •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

  • 多谢前辈   请问后面的Y1做何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 新型贴片电子元器件速查手册 312页 54.4M 书签版 ◆〓
  •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

  • 牛X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   请问后面的Y1做何解

    Y1是厂家自定代码,有可能是日期,批次等含义.

网友D:
    这电路板设计和加工可够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Y1是厂家自定代码,有可能是日期,批次等含义.

    感谢前辈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板设计和加工可够差的

    小家电就这样 连通能用就行

网友E:
    好东西,谢谢坛主tyw的分享!

网友:
    这个是压坏的吗?如果是电路上的原因损坏还需要认真查查

网友F:
    这明显封装有问题嘛
    浪费宝贵的锡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明显封装有问题嘛
    浪费宝贵的锡膏

    波峰焊,焊盘要够大距离够远否则短路风险增加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   请问后面的Y1做何解

    Y1 是指数据手册里面的β值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H:
    Y1 是指数据手册里面的β值范围

    好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波峰焊,焊盘要够大距离够远否则短路风险增加

    可能是家电行业?
    颠覆了我的认知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家电行业?
    颠覆了我的认知啊

    无关什么行业。
    他用的是单面板,用波峰焊一次完成焊接,就要这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