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芯片下载问题

楼主(2018-04-03):
如下图所示,芯片为HC89S003F4,之前还好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样了,希望大神给我建议啊!难道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A:
同问,什么问题

网友A:
问题解决,送的开发板上有个开关拨至LINK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送的开发板上有个开关拨至LINK就可以

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送的开发板上有个开关拨至LINK就可以

供电问题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供电问题导致的?

LINK是用HClink供电的选项吧?

网友D(2018-05-09):
自己做的板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