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你会说10V吗?

楼主(2018-04-03):
如题,估计不仅是说,书写10V的也极为普遍。当然,有实际经验的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起码是知道工程上其缺省了点东西。

在此,就说说缺了点什么?

楼主:
“10V”,直接想到的是有两个有效位,在此当然不是考虑这个。这里,“10V”是指10.0...V,这是实数域内的一个实数。

关于那个“10V”,下面这句话是重要的:

    “10V”是个逻辑可能的事件,但是个统计意义上不可能事件。

这句话有何用处?通常在讨论振荡器起振机理时会考虑一个“噪声”因素,其实就统计意义上说零状态这个事件是个不可能事件。噪声在此更重要的作用是其稳定性分析,即由噪声所导致的各种非稳定现象评估分析。

为什么“10V”是个统计意义上的不可能事件?看看“剖析《概率论》”即可知:

https://bbs.21ic.com/icview-2491948-1-1.html

楼主:
设计都会涉及到各类参数,落实到具体的实现文档就必须得考虑其实际的随机分布。而从概率分布中,不仅可以知道其参数期望值是多少,还可知道其偏离期望值大小的一个重要参数——标准差

再看测量,可能会有这种看法,测量就是得到某个物理量在某时刻的呈现值。看似可以理解为某个随机事件,侧前不确定,测量后就确定了。其实,就算不考虑《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仅就测量手段和方法中所必然引入的各种随机因素就足以可认为所测结果也是个随机量,服从某种随机分布。所以说,测量也必须考虑误差参数,不考虑误差的测量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A:
我前年就叙述过的话。大师又拿过来重复一遍!!!

刚开始看贴名,我还以为谁清明节在刨坟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前年就叙述过的话。大师又拿过来重复一遍!!!

刚开始看贴名,我还以为谁清明节在刨坟呢!

:

网友B:
清明时节雨纷纷

网友C:
活着累不累啊?抠这个有什么意义?根据量子物理,你这个人的物质本身都是不确定的,所以你说话也是不确定的,我可以当作做没看见。。。。

网友D:
一诗医为清明诗减肥:
    清明雨纷纷,(已经指明清明节,无需“时节”)
    行人欲断魂,(行人当然是在“路上”)
    酒家何处在?(既是问句,不必加“借问”)
    遥指杏花村。(指路者不限于“牧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