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F4开发板使用心得

楼主:
之前在21ic上申请了一款HC89S003F4的开发板,由于工作其它事情,抑制没有进行测试,昨天正好的有时间就拿出来测试了一下,按照说明提供的方法,首先按照了keil 4,但是并进行了**,之后安装了HC-link,然后就准备开始评测了。
但是这里就遇到了一个大问题,显示不能正常编译和设置参数,经过仔细查找,发现是安装软件的问题,我安装的keil 4是for ARM版本的,这颗芯片是C51的核,所以,又重新上网寻找了keil4 for C51的版本,按照上述流程试了一下,这会好用了。
标记:一定要安装keil for C51版本的,否则不能正常使用
为了简化编程时间,从芯圣官网上下载下载了一个模版,使用UART1进行了测试,通过HClink让程序下载到芯片后,通过串口进行了简单测试,可以正常首发。但是这里也遇到了一个问题。
当电脑连接串口时,在keil软件中点击下载之后就可以出现软件卡死的现象,具体原因不明。我觉得应该是驱动还不是很智能吧。
最后付一个测试的图片吧。

网友A(2018-04-04):
我也实测过芯圣的UART啊,没有问题,接收发送很欢快啊,死机,,,,,哥们儿你是不是USB口有问题啊,或者串口工具不太友好?

亲,如果使用上有问题可以联系我们哦,我们在线支持服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实测过芯圣的UART啊,没有问题,接收发送很欢快啊,死机,,,,,哥们儿你是不是USB口有问题啊,或者 ...

楼上666,多分享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实测过芯圣的UART啊,没有问题,接收发送很欢快啊,死机,,,,,哥们儿你是不是USB口有问题啊,或者 ...

哥们 你看看我的描述  我是说在连接USB口时  点击下载程序  会死机  我没说串口通讯会死机啊  不要误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 你看看我的描述  我是说在连接USB口时  点击下载程序  会死机  我没说串口通讯会死机啊  不要误解啊 ...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你电脑用的是什么系统?还有,你在KEIL中点击下载的时候,仿板那里没有外接什么东西吧?尤其是可能导致短路的接线之类的,如果没有上述情况异常是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你电脑用的是什么系统?还有,你在KEIL中点击下载的时候,仿板那里没有外接什么东西吧 ...

外边什么也没有,我只是在板卡上接了仿真器。可能我这个是特例吧。
你要是可以的画,先帮我看看我论坛上发的另一个帖子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你电脑用的是什么系统?还有,你在KEIL中点击下载的时候,仿板那里没有外接什么东西吧 ...

https://bbs.21ic.com/icview-2495450-1-1.html

网友C:
我也觉得是串口工具引起的?

网友D:
难道是USB转串口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哥们 你看看我的描述  我是说在连接USB口时  点击下载程序  会死机  我没说串口通讯会死机啊  不要误解啊 ...

表示没出现过这个问题,下载很流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