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型开关信号传输

楼主:
我想设计一个电路,用恒流模式传输数字信号。如果使用0~20mA或4~20mA的模拟芯片又太奢侈了,而且完全没必要,因为我只传输0或20mA,没有中间状态,设计的出发点主要是想利用恒流电路的抗扰性增强对外部干扰的抵抗能力,甚至能通过电缆沟。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芯片或成熟的电路,谢谢。

网友A(2018-04-05):
用1117不是可以恒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117不是可以恒流么

这个电路能恒流?表示怀疑啊,这不就是个普通的三极管电路吗?LM1117只是个电源而已。

楼主:
找了TL431的电路测了一下,却无法恒流。
曾经反复调整左下的电阻,从1K,5K,10K,20K,都无效。
用的是9013,电源电压是15V,负载电阻用了500、300,100,想恒流在20mA,不知道左下电阻选多少合适?
谢谢。

楼主(点评):
还是一直没想通这个电路为什么调不通?从15V换成5V还是不能恒流。

网友B:
2楼就是典型的三端稳压器的横流模式啊   原来看的是78系列的   他用的1117

网友B:
这个是7805横流20mA    在自己接个开关就行了

网友C(点评):
这个怎么恒流的啊

网友D:
用个晶体管即可,不必那么麻烦。

网友E:
这些电路用个Multisim仿真下就可以了,2楼和6楼的都不错

网友:
开关型恒流源IC,开关电源的一种,或运放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117不是可以恒流么

不好意思,看走眼了。以前用1117当电源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7805横流20mA    在自己接个开关就行了

谢谢。希望是快速型的控制,加继电器、甚至光耦继电器都慢了ms级的。
所以我还是想用光耦的副边来控制这个恒流的输出,正好也满足了隔离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个晶体管即可,不必那么麻烦。

谢谢CHUNYANG老师。
模电学的不够扎实,所以到网上照搬电路了。您说的是不是那种对称的像镜子似的电路?学名忘了,汗哈。

网友E:
你自己闹着玩可以,现在还用三极管搭恒流源的估计是不合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CHUNYANG老师。
模电学的不够扎实,所以到网上照搬电路了。您说的是不是那种对称的像镜子似的电路? ...

用三极管搭恒流源,一只三极管、一只LED、两只电阻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闹着玩可以,现在还用三极管搭恒流源的估计是不合适了

没什么不可以的,用最简单、最便宜的手段解决了问题就是最佳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