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请问μC/OS-II最多可以嵌套几层任务

楼主(2018-04-03):
(无正文)

网友A:
取决于你的栈大小

网友B:
理论上是64,有几个优先级被系统保留,实际小于64

网友C:
64-5=?

网友D:
3层
中断,调度和任务

网友E:
没有所谓“嵌套任务”的说法。

网友F:
你的RAM和ROM资源允许的情况下,μC/OS-II 可以建几个任务应该就可以抢占几层!

网友G(2018-05-29):
这要看存储吧

网友H:
没有任务嵌套吧,只是抢占;与RAM,堆栈无关的。有多少个优先级,就可以支持多少抢占。

网友C(2020-01-08):
不知,我用III的应比较好。

网友D:
只有抢占,不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