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I数据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8-04-03):
(无正文)

网友A:
用第三方已知功能完好的设备检测是最直接了当、最直观的办法。大致判断可以用示波器看波形、万用表测电压等办法间接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第三方已知功能完好的设备检测是最直接了当、最直观的办法。大致判断可以用示波器看波形、万用表测电压等 ...

谢谢!大致判断的话,能否不连接TX,也就是说RX不能收到TX的clk和通道信号,只对RX上电烧程序,这样可以通过示波器来判断RX这边的引脚是否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致判断的话,能否不连接TX,也就是说RX不能收到TX的clk和通道信号,只对RX上电烧程序,这样可以 ...

RX端不应影响TX端,断开二者连接RX端应无任何响应才对。但这还不能判断RX端无问题,应先确定TX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