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3.00元(功能说明)
测量系统(ADC)校准数据处理例子

楼主(2018-04-03):
【测量电路描述】
电池电压经过降压等处理后输入到一个 8 位的 ADC 。
通过 ADC 读数得到电池的电压值。

【校准和数据处理】
用稳压电源从 15V 到 30 V,间隔 1 V,作为已知电压值
加到测量电路,并得到相应的 ADC 读数。数据如下:

通过数据计算和处理,得到关系曲线如下:

计算得到的测量系统指标如下:

具体数据计算和处理详见附件中的 Excel 表格:

楼主:
留两个思考题:
1. 如果是大批量生产的产品,ADC 校准实验该如何进行?数据又该如何处理?
2. 假设产品有 N(比如 5) 个指示灯用于指示电池电压,如何确定指示灯点亮或熄灭的阈值?

网友A:
第二个图最右边符号说明,最下面的【电源电压】,应修改成measurement results!
如果图中【电源电压】只标那几个点,是不行的,也要曲线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图最右边符号说明,最下面的【电源电压】,应修改成measurement results!
如果图中【电源电压】只标 ...

不足之处不只这一处,继续找……

网友A:
后续也不用处理,结果理想的不行了。
用直尺测第二个图,那个线比激光笔发出的还直!

网友A:
看下表,电压就是15,16等整数,预测值都是小数点4位,感觉像用3位半电压表,来校准5位半的!

网友B:
最小二乘法,或者分段线性,取几个关键点就行

楼主:
不错哈,大侠找到了 3 个问题。

第一个认同是个问题……打分: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