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E SDIO问题?

楼主(2018-04-03):
调用官方库文件中的SDIO例子程序,初始化SDIO总是在status = sd_card_init()函数返回SD_CMD_RESP_TIMEOUT   小伙伴们有遇到这个情况的么?

网友A:
估计是从机的问题,楼主可以逻辑分析仪抓取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从机的问题,楼主可以逻辑分析仪抓取一下看看

时间有点紧,最后用模拟SPI方式实现的,等有时间再研究一下GD32的SDIO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时间有点紧,最后用模拟SPI方式实现的,等有时间再研究一下GD32的SDIO吧

时间有点紧,最后用模拟SPI方式实现的,不是有硬件SP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有点紧,最后用模拟SPI方式实现的,不是有硬件SPI吗?

硬件有SPI,但是电路板是按照SDIO口画的啊。

网友C:
先抓取下总线的数据的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