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基本实验--电压失调

楼主(2018-04-03):
电压失调又叫电压失衡,输出电压失衡是在运放输入等于零的时候计算出来的。模型上可以用在运放同相输入端(实际运用可以是同相放大,也可以是反向放大!)加一个电压源Vos

此时测量结果如下图:

可见,这片NE5532失调电压是1mV左右,且极性为正!

楼主:
压摆率测试结果!可见和手册上所给的典型值还是比较接近的。

楼主:
满功率3dB带宽测试结果,和理论预测接近,133kHz幅度是16,153k是14.6

楼主:
介绍下主要实验仪器:

示波器是鼎阳SDS1202X+

电源是鼎阳SPD3303X-E,三输出电源

台式表是鼎阳SDM3055X-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压摆率测试结果!可见和手册上所给的典型值还是比较接近的。

示波器高大上就是给力。

网友B:
鼎阳这个支持可以的,吹一波鼎阳不过分

楼主:
鼎阳的电源精度,还真不是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鼎阳的电源精度,还真不是吹的:

精度确实不错。

楼主:
查看矩形波5%的过冲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