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伏级信号采集,脑电信号采集主要是利用集成运算放大...

楼主(2018-04-03):
脑电信号采集主要是利用集成运算放大吗?比如仪表放大器?脑电信号是微伏级别(1-100μV,)100Hz以下,常用的可以测量微伏级别的运放是什么?本人要做论文用,谢谢!!跪求各位发表高见,谢谢!

你论文写了么?我今年也是这个脑电采集类的

网友A:
TI或者ADI应该有参考电路

网友B:
你可以看看TI的ADS1298,当然ADI也有相对应的产品。主要是用于ECG或者EEG的模拟前端,放大器,滤波和ADC都做在里面,就是贵。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或者ADI应该有参考电路

那微伏级信号(0-100μV),具体精密运放有哪些可以推荐下呢?我是个学生,对这些元器件还不是很熟悉。。。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TI的ADS1298,当然ADI也有相对应的产品。主要是用于ECG或者EEG的模拟前端,放大器,滤波和ADC都 ...

哦,谢谢你。。。那具体的适合微伏级(0-100μV)的精密运放有哪些呢?您可以推荐下吗?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你。。。那具体的适合微伏级(0-100μV)的精密运放有哪些呢?您可以推荐下吗?谢谢你 ...

用运放搭电路估计你到交论文都整不好,还是用集成的模拟前端芯片来做吧,也适合完成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运放搭电路估计你到交论文都整不好,还是用集成的模拟前端芯片来做吧,也适合完成论文 ...

集成的模拟前端芯片您能给我推荐一下吗?谢谢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集成的模拟前端芯片您能给我推荐一下吗?谢谢您了

登陆ADI官网查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集成的模拟前端芯片您能给我推荐一下吗?谢谢您了

TI的ADS1298和ADI的ADAS1000你都可以了解一下。

很是有用,对我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D:
AD623是很好的小信号仪表运放

网友E:
ti的集成芯片做ecg还行,直接做eeg肯定不行。1kHz采样率ADC只有14位精度

楼主(2018-05-14):
引用 网友B:
TI的ADS1298和ADI的ADAS1000你都可以了解一下。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623是很好的小信号仪表运放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的集成芯片做ecg还行,直接做eeg肯定不行。1kHz采样率ADC只有14位精度

谢谢大神

网友F:
选择的关键因素是器件的输入噪声。根据这条,就很容易选了,比如运放OP07、测量放大器AD620、INA128、AD8221都能用。理解了脑电记录的原理和干扰因素以后,用这些芯片可以做出性能出众的脑电放大器。我不太用模拟前端芯片记脑电,因为目前这些芯片的性能还比较差,特别是采样率和噪声难以兼顾。模块前端芯片的优点是体积小,耗电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选择的关键因素是器件的输入噪声。根据这条,就很容易选了,比如运放OP07、测量放大器AD620、INA128、AD822 ...

谢谢大神

楼主(2018-11-13):
引用 网友D:
AD623是很好的小信号仪表运放

谢谢您

网友G:
AD623,现在我这一个产品就用的这个

网友H(2019-05-09):
引用 网友F:
选择的关键因素是器件的输入噪声。根据这条,就很容易选了,比如运放OP07、测量放大器AD620、INA128、AD822 ...

你用运放也保证不了采样率和噪声小啊

网友F(2019-06-25):
引用 网友H:
你用运放也保证不了采样率和噪声小啊

运放与采样率无关,合适的运放可以做出低噪声放大器。如果需要,可以在放大后使用高速ADC,这样就可以实现低噪声与高速数据采集兼容。

网友I(2019-09-19):
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知大家做脑电采集主要注意以下几点:
1. 电路电源噪声
2. 信号带宽控制(模拟和数字滤波器)
3. 直流偏置考虑(极化电压)
4. 运放噪声密度
5. 工频滤波
6. 射频干扰
……
其实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认识脑电信号,分析脑电信号的频率成分,交直流成分,输入输出阻抗等,这样才能设计好电路,否则仅仅看到一点(1-100uV,100Hz),你会发现怎么调出来和理论不一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