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大神们bq34z100通信问题

楼主(2018-04-03):
如图 现在在做一个测量单节磷酸铁锂的电量计使用的bq34z100 R27 R29 改为0欧姆 使用bqstudio发现能通信,但是电压示数一直是3600mv,在进行通信时有时会出现错误,各项都与evm进行了对比,实在是想不出哪里出问题,请问各位大神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么高大上的东西,没有用过,只能给你支持下了。

网友B:
深表奇怪. 就这些描述, 也看不出什么地方问题
从方向上讲, 先查硬件吧, 除了原理图, 焊接质量也需要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表奇怪. 就这些描述, 也看不出什么地方问题
从方向上讲, 先查硬件吧, 除了原理图, 焊接质量也需要关注一 ...

硬件查了和官方的evm也基本一致,不清楚这款芯片在使用前需不需要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大上的东西,没有用过,只能给你支持下了。

谢顶

网友B:
手册并没有提到要什么寄存器配置之类的设置, 不过有几个工作模式倒是可能跟的问题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并没有提到要什么寄存器配置之类的设置, 不过有几个工作模式倒是可能跟的问题有关 ...

大神 方便加下qq聊吗 我qq是956505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