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单进位标志的问题。

楼主(2018-04-03):
while(1)
        {
          P2=0xff;//初始P2值,注意后面注释,初始值不同,结果不同
            for(i=0;i<8;i++)
                {
                    P2=P2<<1;
                    delay(30000);
                    jinwei=CY;
                  }
           while(1) ;//无限循环,观察进位标志结果

             /*
             如果P2初始值为0xfe即111111110,结果进位变量jinwei为0
             如果P2初始值为0xff即111111111,结果进位变量jinwei为1
             这是为什么?还有jinwei变量初始值为多少?
             百度了一下还是不懂这个进位标志的原理。
            */
        }

网友A:
如果jinwei是全局变量初始值是0,如果是局部变量,初始值是随机的,最好直接赋值初始值0
CY是溢出位,你自己移的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jinwei是全局变量初始值是0,如果是局部变量,初始值是随机的,最好直接赋值初始值0
CY是溢出位,你自 ...

初始值都是为0

网友A:
局部初始值不是0